如何转换S7-1200 CPU模拟量

楼主(2019-02-10):
附上程序,已经归档,需要在软件恢复即可,版本是V15 大家尽量下载适用V15版本

步骤1:解压缩“analog_convert.rar”(201111817528726.rar ( 307 KB ) )文件到一个文件夹。
步骤2:打开STEP7 Basic中的“Libraries Tab”, 点击“Open global library”图标

图1

步骤3:选择“analog_convert”库所解压的文件夹。

图2

步骤4:在添加程序库后,FC105(SCALE),FC106(UNSCALE)即可以被添加到用户程序中。

图3

参数解释:

1. 用户可以使用本例子所提供的FC105将模拟量输入模板的整数数值转换为工程量数值。对于FC105的输入/输出参数解释如下:

参数 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EN 输入 BOOL I, Q, M, D, L 信号状态 “1”,激活该块。
ENO 输出 BOOL I, Q, M, D, L? 块执行无错误时,输出信号状态 “1”。?
IN 输入 INT I, Q, M, D, L,常数? 需转化的整数输入值。
HI_LIM 输入 REAL I, Q, M, D, L,常数 物理单位的高限值。
LO_LIM 输入 REAL I, Q, M, D, L,常数 物理单位的低限值。
BIPOLAR 输入 BOOL I, Q, M, D, L,常数 信号状态“1” 表示双极性输入值。
信号状态“0” 表示单极性输入值。
OUT 输出 REAL I, Q, M, D, L, 转化后的工程量结果。
RET_VAL 输出 WORD Q, M, D, L, 当操作没有错误,输出值 W#16#0000。

表1:FC105 参数

参数转化关系:
OUT = [((FLOAT (IN) – K1)/ (K2–K1)) * (HI_LIM–LO_LIM)] + LO_LIM
注意:如果用户使用的输入/输出类型为双极性(如±10V,±5V等),BIPOLAR参数应当给定为TRUE,此时K1=-27648,K2=27648,否则K1=0,K2=27648。

例如:假设模拟量模块所接传感器为0-20mA 类型,其测量对象为温度,当温度为0℃时电流为0 mA,当温度为100℃时电流为20 mA。此时模拟量输入模块得到的对应数值0 mA对应为0,20 mA对应为27648。如果当前电流值为10 mA,则模拟量模块得到的输入值为13824,如果用户希望在CPU中得到一个最终的实际温度值,则可以调用FC105,将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数值赋给参数IN,工程量上限值给定为100.0,下限值给定为0.0,即可在输出参数OUT得到实际温度值50℃。

图4:FC105 使用例子

2. 用户可以使用本例子所提供的FC106将工程量值转换为模拟量输出模板所需要的数值。
对于FC106的输入/输出参数解释如下:

参数 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EN 输入 BOOL I, Q, M, D, L 信号状态 “1”,激活该块。
ENO 输出 BOOL I, Q, M, D, L? 块执行无错误时,输出信号状态 “1”。?
IN 输入 INT I, Q, M, D, L,常数? 工程量给定值。
HI_LIM 输入 REAL I, Q, M, D, L,常数 物理单位的高限值。
LO_LIM 输入 REAL I, Q, M, D, L,常数 物理单位的低限值。
BIPOLAR 输入 BOOL I, Q, M, D, L,常数 信号状态“1” 表示双极性输入值。
信号状态“0” 表示单极性输入值。
OUT 输出 REAL I, Q, M, D, L, 转化后的整数结果。
RET_VAL 输出 WORD Q, M, D, L, 当操作没有错误,输出值 W#16#0000。

表2:FC106 参数

参数转化关系:
OUT = [ ((IN–LO_LIM)/(HI_LIM–LO_LIM)) * (K2–K1) ] + K1
注意:如果用户使用的输入/输出类型为双极性(如±10V等),BIPOLAR参数应当给定为TRUE,此时K1=-27648,K2=27648,否则K1=0,K2=27648。

例如:假设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设置为0-20mA 类型,其所连接的执行器为调节阀。当电流为0 mA时阀门开度为0%,当电流为20 mA时阀门开度为100%。如果用户希望阀门开度为50%,则可以调用FC106,将开度给定值赋给参数IN,工程量上限值给定为100.0,下限值给定为0.0,将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地址赋给参数OUT,此时OUT数值为13824,即可使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电流值为10 mA,即阀门开度为50%。

我有个温度变送器是4-20MA的电流信号,经过隔离信号转0-10V?请问一下用标准化在公式应当填写那些参数,变送器温度量程0-100度,PLC自带两路0-10V模拟量输入信号,求解。我已经用西门子论坛那个案例项目程序下载了。我修改了MAX?MIN?就是不知道温度是不是一致?

程序下载后,录一个视频(已剪辑过,上传抖音)

上面的温度变送器是电流信号我通过隔离器转的电压信号 用本体的电压信号模拟量输入,实现温度转换及标准化公式,主要就是验证我的做的程序符号设计内容,是否可以准确

网友A:
自己做个乘除运算也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则运算是吗……很好的建议,不过现成公式套现也可以用的,哈哈儿

网友B:
不错的分享,建议置精

网友C:
FC105不是现成的吗?
另外,我经常不用FC105,因为0以下截断,看不到负数,不知现在情况有改善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C105不是现成的吗?
另外,我经常不用FC105,因为0以下截断,看不到负数,不知现在情况有改善没有?

Sir,FC105是300/400使用的,在1200中已经改成了SCALE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分享,建议置精

No,Sir,不过这个内容已经在数年前已经讨论过了,第一次在这里详细讨论的人那个人拥有火影的头像,那人贴出了更为详细的转换过程,包括前期的NORM函数,这里不是其他地方,百度转贴个就能获得精华贴的。

另外,作为这里的版主,这种毫无营养的回帖尽量少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分享,建议置精

No,Sir,不过这个内容已经在数年前已经讨论过了,第一次在这里详细讨论的人那个人拥有火影的头像,那人贴出了更为详细的转换过程,包括前期的NORM函数,这里不是其他地方,百度转贴个就能获得精华贴的。

另外,作为这里的版主,这种毫无营养的回帖尽量少发。

表示尴尬了,这个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是转帖,我还以为是自己编写的呢。抱歉

楼主:
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我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发帖,用到就发帖,请问一下,该篇出自哪里,百度贴吧?我是通过自己的情况,有变送器,温度PT100还有自己程序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版主楼主要求你指出处,这个帖子是抄袭或者百度的

楼主:
这不是抄袭,也不是百度,这是通过西门子官网论坛的文档,然后加以修改通过自己的模拟量的传感器信息,验证,这算抄袭吗?对呀,我用西门子论坛的官网程序加以验证,然后修改一些数据,以及程序修改,这个算验证吗?那前面别人的程序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也算抄袭吗?不要那一个程序正完断有不同的些话,我只是加了修改了数据,然后用他的那个标准化公式能套用我的,Pt100中感器量程嗯,套用我的温度量程的变化,我我在这个程序加了一段或者加了一段那个或者其他的东西,这个算抄袭吗?,请你给我指点,前面那段我承认是从论坛的文档的,原先论坛的文档的程序是为V10到v12版本的,不是一个版本,我这是v15的,版本又更新了,v15的,他那个文档是,几年的版本,我这个是2019年的版本,只是把版本本程序更新了,加了一段程序 ,我把这个标准把标准化公式改成FC105和106,这个算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抄袭,也不是百度,这是通过西门子官网论坛的文档,然后加以修改通过自己的模拟量的传感器信息,验证,这算抄袭吗?对呀,我用西门子论坛的官网程序加以验证,然后修改一些数据,以及程序修改,这个算验证吗?那前面别人的程序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也算抄袭吗?不要那一个程序正完断有不同的些话,我只是加了修改了数据,然后用他的那个标准化公式能套用我的,Pt100中感器量程嗯,套用我的温度量程的变化,我我在这个程序加了一段或者加了一段那个或者其他的东西,这个算抄袭吗?,请你给我指点,前面那段我承认是从论坛的文档的,原先论坛的文档的程序是为V10到v12版本的,不是一个版本,我这是v15的,版本又更新了,v15的,他那个文档是,几年的版本,我这个是2019年的版本,只是把版本本程序更新了,加了一段程序 ,我把这个标准把标准化公式改成FC105和106,这个算啥吗?

首先,请不要激动,所谓百度转帖就能获得精华你可以参考上面那位版主在另一个知名论坛中的发帖。那位版主想必也去管理员那里投诉我了,管理员也删除了他那个欧姆龙指令比较的混积分帖子了。
其次,你的帖子内容已经讨论过了,鉴于这个功能在历来版本内没有任何使用上的变化,因此早先的讨论并没有需要再次更新使用方法,因此我表明不会给该帖加精的理由,想必管理员也已经告知你了。
接着该功能只是西门子给1200增加的替换FC105而已,在300中,FC105的符号名也就是SCALE,由于博图是强制符号名的,因此再打包成FC105没有意义。
最后,在博图中还有更多的发帖原创天地,例如你可以在运动控制范围发挥你的特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版主楼主要求你指出处,这个帖子是抄袭或者百度的

你这种上面混积分版主的小号就不要出来挑事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什么小号?竟然都已经发过了,我也没必要再说什么了,嗯,就按照论坛的规定,然后就去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版主楼主要求你指出处,这个帖子是抄袭或者百度的

你这种上面混积分版主的小号就不要出来挑事情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什么版主的小号。
我在参加展会的时候,有人给我发了一本葵花宝典,我看葵花宝典不错,我慕名而来的。
我也是做技术的,做技术的就必须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我看到版主你说楼主的帖子是抄袭,转帖的,所以我想知道原因。
感觉版主你有点那啥,心胸狭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
我就是我,和其他人没有关系

网友E:
回复 楼主:
理解,表示感谢楼主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好友的理解,我会更加努力写好文章,坚持原创,坚持原创,这个是从西门论坛搞的。一定要坚持原创远创东西才是有最好的(?▽?),那我不知道,论坛已经讨论过了,下次一定发表一些没有讨论过的,而且还是原创的,这样会更好,是更好,让下面谈好好的欣赏以及(?▽?)

网友F:
博图里都有现成的,基本指令-转换操作-缩放 标准化了解下,
编程前把软件仔细了解下,这样就不会走弯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就是按着博途的文档去做的,帮助手册及技术手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什么小号?竟然都已经发过了,我也没必要再说什么了,嗯,就按照论坛的规定,然后就去做

看我的帖子要看我引用谁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