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炉和电取暖炉有没有节电效果?能否会提高?

楼主(2019-02-10):
尊敬的电工朋友:
  电磁炉和电取暖炉,都属于阻性负载,这两种电器是否有节电效果?如果有节电效果,是否会再提高?
这两种电器,是普通人家常用的,希望制造出节电效果大的产器!
  本人的观点是:
  1、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在电源和负载不变时,如果没有新能量产生,节电效果是不会存在的。
  2、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如果有节电效果,必然有新能量产生,找到原因,就会做出更大的节电效果。

网友A:
电取暖炉电阻丝通电后把电能转化为热能,辐射小的可以忽略,应该是比较费电。不如电磁炉省电,电磁炉应该就像一个大电感线圈,是感性负载了。

网友B:
这两种炉子节电效果,应该来自人工智能的加热温度曲线。比如说,是做开水还是煮茶?做饭?炖煮菜肴?调节室温?都是有一个最佳加热或烹饪曲线。用实际温度的闭环控制,来决定加热功率的及时调整。

网友C:
电取暖炉普通电热丝的效率低,安装反射板可以提高一点,高档的是PTC发热板(是半导体的)的效率高省电。

网友D:
楼主节电的想法是很好的.
但是不知楼主什么意思,特别是第二条.
首先,能量一定是守恒的.
其次,节电效果取决于效率.
效率是有用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的比.
取暖器,可以认为是电能到热能的转换器,一般来说,取暖器就是个电阻(虽然可能绕圈,但是电抗很小),电能在电阻上是全部转换成了热能的.从插座开始计算,电->热转换效率100%.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取暖器产生的热能,并不一定全部能被人体吸收,产生有效的热.所以,效率不是100%,提高效率达到节电的地方,大概是把发出的热都转换为人体可以吸收的热段(红外),但这个成本目前比较高.类似的有种小太阳的,发出的有很多可见光,不能起到加热的效果,如果不是用作照明,可见光就是浪费,降低效率,所以有些人又想用一种反射镜把可见光转换为人体可吸收的波段.
电磁炉是利用涡流效应产生热(我知道的范围),关键词是:高频,辐射,涡流.电磁辐射有损失是肯定的.另一方面,普通电能转换为电磁辐射能也有效率问题.目前查到的总效率:有说不有说能到90%.
因为电磁炉不能用来简单取暖,就加热来说,电热管(取暖器)认为是满效率的.当然,有没有人实测,不知道了,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感谢1楼的回复:
   请您看一看:试验结果:
   一、串联谐振电能增大试验:电能输出增大10倍之谜:
   1、试验元件:2000伏安变压器,多功能电表,电抗器,调压器(调整感抗),电容器(可调),电阻炉1500瓦。
   2、试验结果:因为电源电压不变,负载阻抗增大,输出电能不会增大。但因没有隔离产生反流,所以在输入端测量电流同时增大。输出增大规律符合谐振定律《电子力学》第十章。
  (1)电容器00微法,功率因数0.337,电流0.456安,输出功率21.4瓦。
  (2)电容器10微法,功率因数0.450,电流0.797安,输出功率63.7瓦。
  (3)电容器40微法,功率因数0.903,电流3.100安,输出功率390.0瓦。
  (4)电容器50微法,功率因数0.830,电流2.840安,输出功率333.0瓦。
   3、试验输出对比:390÷21.4=18倍。因为输出太小时,空载损耗太大。
  二、双回路阻性负载节电器电路图:
    1、应用低频率:试验100%会成功。但体积大成本高,应用范围少。
    (1)因为增加副加热器,阻止反流。在串联谐振试验证明:从电源输出的电流减小,只输出有功电流值,无功电流从电容器中输出。
    (2)电阻负载串联电感后,变成感性负载。因为增加电感总阻抗增大,从电源输出的电流和功率显著减小。
    (3)增加电感后保持输出=输入不变。
    (4)串联电容器,保持动态感抗=容抗。试验结果主加热器输出会增大5倍左右。总有功功率为:副加热器+主加热器功率之和。
   2、应用中高频率:试验100%会成功。但试验难度大,试验元件买不到。但体积小成本低,应用范围广泛。
   (1)变频器最好特制,允许输出接各种负载。
   (2)必须先做无电容器试验:分别测量输出与输入的电流和功率大小。
   (3)主、副加热器参数必须能调整。安装电容器后,副加热器中的电流必须会减小。
   (4)安装电容器后:主加热器功率必须增大2倍以上。
    注意:研究节电必须应用谐振能定律和谐振能计算新公式,感抗是阻抗的3倍左右。利用谐振能必须按节电秘诀去做。成功需要100%条件,失败条件只需要1%条件。
   因为本人无能力做此试验,请求电工能人做此试验!
   电磁炉、电取暖炉都 是利用中高频率变频器输出的电能,直接接入阻性负载。因为功率因数高,节电效果小。
   对于电工技术人员:只是增加几个元件,是举手之劳!
   如果试验成功,在各种阻性负载中推广,经济意义极大!

网友E:
什么意思,能量守恒没有问题,关键是电能转换热能使用效率的问题

楼主:
尊敬的电工朋友:
   本人发贴目的是:寻找能做节电试验的电工能人,寻找同路人,把电工理论创新成果保存在人间。
   对于观点不同的,或不能做试验的回复,就不回答了,请您们原谅!
   按常规,双回路阻性负载节电试验,应当是保密的。
但因自己年龄大,无条件做此试验,所以奉献社会!
   如果能做试验的朋友,这是百年不遇的机会,这是世界最有价值的试验!如果您们试验成功,就会对于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网友F:
电磁炉和电热炉的加热方式不同,热效率电磁炉相对电热炉会稍微高一点,从加热的转换角度来看,空气能会比那两个都高,但造价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