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问题不简单的回复

楼主(2019-02-10):
这好像是2004年论坛内容,提出问题虽然简单了一点,但回复的内容全面认真,负责任,主要是让人家看到后不烦,值得学习。

网友A:
不知楼主的电机是几极电动机,一般按电机铭牌额定电流来设计导线 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的电机是几极电动机,一般按电机铭牌额定电流来设计导线 断路器。
不论是几级电机都不会因为电机电流把电源线烧坏,另外描述中已经说过是10安的开关。说过了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不用再分析了,我们欣赏一下精彩的回复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电机断路保护开关

网友C:
我就用一个漏电,开关.线路裸露在外面就经常跳闸,后来我就换上了

网友D:
烧掉2.5平方的电线的话,电流估计超过40 A,难道那个空开实际安装的是60A么,一般现在做电机保护的空开,我喜欢用可调节的空开,比如国产的德力西,进口的施耐德,西门子,既可以起到过流保护,又可以在接触器缺相时候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掉2.5平方的电线的话,电流估计超过40 A,难道那个空开实际安装的是60A么,一般现在做电机保护的空开,我喜欢用可调节的空开,比如国产的德力西,进口的施耐德,西门子,既可以起到过流保护,又可以在接触器缺相时候起作用
您是指DZ108吗,

网友E:
如何根据电机功率选择空气开关和接触器?

楼主:
根据上面描述的2.2千瓦电机感觉用电机保护型D6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