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0):
有没有人会三菱PLC与编码器的编程的,可以讲一下怎么编程和使用吗、

网友A:
你编码器是过来的高速信号,如果是集电极的,可以接到FX1N的前面几个高速计数端,用高速技术器计数。
怎么使用,还要看你用这个编码器做什么具体控制。

网友B:
c251之类的计数器,计算,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编码器是过来的高速信号,如果是集电极的,可以接到FX1N的前面几个高速计数端,用高速技术器计数。
怎么使用,还要看你用这个编码器做什么具体控制。
版主,WORKS2中断指针在那里设置?我是菜鸟,望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编码器是过来的高速信号,如果是集电极的,可以接到FX1N的前面几个高速计数端,用高速技术器计数。
怎么使用,还要看你用这个编码器做什么具体控制。
版主,WORKS2中断指针在那里设置?我是菜鸟,望不吝赐教。
刚收到cvlsam 版主指导了,感谢!

网友D:
需要先确认下编码器的规格,可以用在FX1N上面的话,编程倒是没什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