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0):
施耐德安全继电器的源里和故障检查

网友A:
安全继电器的原理可以网上搜一下

网友B:
安全继电器与普通继电器的区别,就是他带有强制导向接点(EN50205)

a点熔接,在线圈无磁时,b点也不会接触
反之,b点熔接,线圈得电,a点也不会接通

检查嘛,舍得损毁一个价格不菲的安全继电器吗?
还是常规检查吧
确认买的是经过认证的安全继电器,按普通继电器,通电/断电检查a/b点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