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错了

楼主(2019-02-11):
在安装三菱plc软件时出现这些提示,无法安装了,请哪位高手指点解决

网友A:
GX2?GX3 developer还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照片应该是GX2

网友B:
系统是否支持软件的环境。
或是安装过程中关掉杀毒 360之类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照片应该是GX2
错了,是GX Developer。
安装步骤有问题吧,去下面网址看看安装方法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xODE3MDc2.html

网友D:
是不是系统、位数和软件版本不对,出现的兼容问题

网友E:
先看一下适合的系统版本,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了

网友F:
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G:
GX Developer 现在常用的版本是8.103H的,这个三菱国内官网有公开的
可以在XP WIN7等系统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