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 怎样设置参数

楼主(2019-02-11):
学生接到一客户590P 70A 坏了,因为修时间长,客户想买新的,但学生不材接触直流调速器的数量不多,不会调,在网上找到了基本的设置,电枢,电流,励磁的设置方法,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要设置的,想请教坛里的老师指点一二.成分感谢.我想能不能直接上载调速器里的参数到电脑,在下载到新的机器里面,这样能不能直接可以用?

楼主:
另外端子,C3 C6 C7 是什么功能

网友A:
直流驱动也没那么复杂,假如你确认你这个驱动是修好了,可以参考操作手册把电机和控制线安装好,设置好运行模式,做一下优化运行就好了(大驱动不做一下优化运行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古怪的现象,西门家最明显),里面很多数据用默认的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端子,C3 C6 C7 是什么功能
C3是使能。C6是电流限幅端,C7是斜坡保持,检测C6 和C7看样不管,按照标准接线接就行。
590有专门的调试软件,可以备份数据,但这个软件很多人不太适应。

网友C:
可以的,用电脑上传下载到新的用行了

网友D:
基本参数要设置电枢输入电源电压,励磁电源电压,电枢额定电压, 电枢电流,励磁电压,励磁电流,电流上下限幅,电机额定转数,电机测速方式,具体要看你使用哪一款调速器,根据说明书调试。 必要的时候还要做优化。

网友E:
可以上传下载参数。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用的是不是这个软件CELITE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导,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请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一下,没有直流电机,用灯泡试机,要怎样设置参数?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可以用celite+,但不是celite,也可以用DSElite。。。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两个220的灯泡串联后接到电枢上,励磁选择禁止。。。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不准确,C3是驱动,使能是C5,C6是电流双极性是否有效,在默认框图连接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准确,C3是驱动,使能是C5,C6是电流双极性是否有效,在默认框图连接情况下。。。
你是正确的,看软件框图就能看出来,我是凭记忆写的,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这两个软件用那个好点590P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没有什么差别的。。。

楼主:
请问那有DSELite 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有DSELite 下载

这个软件我原来用过,软件
暂时没找到。找到一个手册分享给您。这个编程电缆需要自己做,记得一头是9针串口,另一端是4线水晶头。

网友B:
好像是这个
http://divapps.parker.com/divapps/eme/EME/downloads/AC_DC_Drives_Software.htm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通讯线自己做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禁止励磁的参数是那个,全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F:
回复 楼主:
field control 菜单 dis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请问一下,如果在面板上改关闭励磁使能,怎样找到这个参数?谢谢

楼主:
590p 用灯泡试机的时候,没有接测速电机,运行报setup parameter 测速故障,能不能关闭测速呢?

楼主:
终于知道怎样试机了,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怎样看机器的版本是多少?

楼主:
PC与调速器的通讯已连接,面板调参数灯泡试机成功,接直流电机试机也学会了,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G: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