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1):
配置好了,可以连接但上载程序后提示如图。是那设置不对,各位解答下。没用过243模块

楼主:
刚网上查了下是要用交叉网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网上查了下是要用交叉网线吗
网线水晶头压线顺序是有点讲究,但是也不是很复杂,上百度可以查询出线序排列。其实现在的以太网口都有自适应功能,也就是线序不用讲究,但是两边的排列必须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午试了交叉网线也不行,设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试了交叉网线也不行,设置问题
将以太网模块的网口,接入普通的5口或者8口家用级交换机,并将笔记本电脑的网口也同时接入交换机,笔记本电脑运行ping命令,去ping模块的IP地址进行测试,即可检测物理层面的网络是否接通(物理层面的接通也需要参数的设置正确,比如模块内部的IP地址数据设置和生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给你几个案例,可以参考下,实测可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案例

楼主:
问题找到了配置的没问题,上载时不选因特网配置就行了。多谢楼上的几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