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转引玉——ST(FX1N,MCGS)TEST

楼主(2019-02-11):
功能:MCGS2个按键,1个控脉冲出,1个测试Y2--Y7;1个输入框设置脉冲数。
(有硬件,高级语言基础,有专门书或专门老师。个人感觉学PLC就是3几天时间的事。我主要时间废在找资料上。)
另有朋友愿贴个ST中断的完整格式?没有的话,只有去试验了。(本来几分钟的事)

网友A:
感觉这些都不重要,能达到功能就行,管你梯形图还是ST。。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软件?GXWORK2吗?

网友C:
看我昨天发的帖子

网友D:
楼主啊,我可以跟你讨论点不同的意见吗?
我觉得找资料是学习的过程哦.
3几天时间只能是入门plc吧.虽然也说过学plc不能一开始就看书,不需要长时间.但真正是以后要边干边学的.
另外啊,不要小看低级语言哦.PLC里的高级语言,也是不伦不类的(IEC 61131-3).
真的和pc高级语言比较,至少,阅读不方便.编写环境问题吧.缩进那么难吗?分行那么难吗?
同样是plc编程,lad的shu1=mm0(赋值,触点--线圈),是不是等于你那些if else啊?(数电基础逻辑等效化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软件?GXWORK2吗?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我可以跟你讨论点不同的意见吗?
我觉得找资料是学习的过程哦.
3几天时间只能是入门plc吧.虽然也说过学plc不能一开始就看书,不需要长时间.但真正是以后要边干边学的.
另外啊,不要小看低级语言哦.PLC里的高级语言,也是不伦不类的(IEC 61131-3).
真的和pc高级语言比较,至少,阅读不方便.编写环境问题吧.缩进那么难吗?分行那么难吗?
同样是plc编程,lad的shu1=mm0(赋值,触点--线圈),是不是等于你那些if else啊?(数电基础逻辑等效化简)
不要小看低级语言
个人喜好。
阅读不方便
我觉得比梯形舒服(梯形太占篇幅)
几天时间当然只能是入门plc。高手的话有人一辈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昨天发的帖子
哪个帖子?你2个网名?mengn66那个不是我渴望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些都不重要,能达到功能就行,管你梯形图还是ST。。
对,看个人习惯。

网友B:
ST文本要建一大堆变量太麻烦了,我习惯用梯形图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你可以到三菱官网下载关于相关的资料好像是Q系列的只有小部分指令不支持大部分都可以用

网友E:
ST文本要记一堆变量指令头疼,本人还是喜欢用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你可以到三菱官网下载关于相关的资料好像是Q系列的只有小部分指令不支持大部分都可以用
那个大约了解,我现在对ST使用中断(FX1N/X0-X5)的格式未明了。

网友F:
以前用过专用ST语言的控制器,要建立很多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另外对格式要求比较刻薄。有高级语言的影子;
相比梯形图上手要难。要说几天上手 也需要有高级语言的底子和控制原理为基础。

网友G:
ST的方便体现在数学运算,几个语句就能算完,逻辑运算还是梯形图方便,大家也易于接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今天特意找了下确实没有这个中断的介绍或例子。不过你新建结构文本里面也有中断指令。你在里面打上DI然后按住ctr键加f1键会提示你这个指令的用法

网友H:
ST用来做数据处理确实方便,要来做一般的逻辑控制的话,真不如梯形图直观方便。
自己做自己维护还差不多,客户厂的维修人员看不懂看起来麻烦这才是真麻烦
梯形图显示的行数少无非是屏幕分辨率低,WORK2触点数和大小调整不合理

网友C:
回复 网友G:
确实codrsys控制器结构文本的很多

网友I:
感觉梯形图上手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特意找了下确实没有这个中断的介绍或例子。不过你新建结构文本里面也有中断指令。你在里面打上DI然后按住ctr键加f1键会提示你这个指令的用法
谢谢回复,感谢关心,本版C版主已在另外我的帖准确指导。本人也写了测试学习程序了。

帖名:关于WORKS2中断指针在那里设置---请教各位。
有相同疑问的可移步到此向本版C版主学习。
再次感谢本论坛各位的友爱及殷勤。

网友J:
其实,重点要推广的不是ST和梯形图的却别。而是IEC-61131-3这个标准和面对对象编程的理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面对对象)还有标签编程的重要性。这些掌握的越多,后面的优势越大。

网友K:
觉得这个程序没必要使用ST了,学习ST除外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其实,重点要推广的不是ST和梯形图的却别。而是IEC-61131-3这个标准和面对对象编程的理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面对对象)还有标签编程的重要性。这些掌握的越多,后面的优势越大。
确实如此,现在不管是什么编程软件应该都是在标准上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