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1):
cad2012电气版安装失败,哪位大神帮忙指点迷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好,我建议你不用采用这种软件版本,你可以EPLAN P8  却CAD的电器版本软件,嗯,那个内存比较大,而且发起图来很不方便,没有系统的数据库做支撑很难

建议你下载普通的CAD版本2008都可以,为何要下载电气版本呢?如今电气版本的软件有很多像CAD这种大型的软件,最好还是用其他的吧,一

这可能是由于你这个软件,这个你可以下另外一个版本或者2014或者2016或者2010,哦,说出来就可以,然后有很多这些软件园都有这个方面的电气CAD的软件包

楼主:
我以前都用这个版本的还行,重新做系统了,再装就出问题了!

网友B:
安装一下微软的.NET,我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以前都用这个版本的还行,重新做系统了,再装就出问题了!
以前是在什么系统?32/64位?
截图不太清楚,但是能看出来是安装vc2010redi错误,当时有没有弹出错误窗?

网友D:
32位软件安装到64位容易出兼容的问题,最好找64位版本或者在32位主机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以前都用这个版本的还行,重新做系统了,再装就出问题了!
以前是在什么系统?32/64位?
截图不太清楚,但是能看出来是安装vc2010redi错误,当时有没有弹出错误窗?
以前也是64位的系统!没有弹错误窗口。安装日志现示C++2010错误,代码160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以前都用这个版本的还行,重新做系统了,再装就出问题了!
以前是在什么系统?32/64位?
截图不太清楚,但是能看出来是安装vc2010redi错误,当时有没有弹出错误窗?
以前也是64位的系统!没有弹错误窗口。安装日志现示C++2010错误,代码1603
安装盘里面找到vc2010redis,安装一下,重启,再装这个软件试试.
在程序和功能里面看看vc2010redis x86安装没有?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是计算机上c++2010是新版本删除这个系统软件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网友E:
如果是vc2010的问题,你可尝试一下,我给你vc2010文件,我的电脑也是用它安装的。

64位的文件需要两个合起来解压,先装32的文件。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后来改装CAD2015电气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G:
最近几年都是用EPLAN,CAD都不会用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eplan装了好几次都不能用,个人学习都不知用那个

网友I(2019-10-16):
回复 网友H:
安装失败?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有问题可以拿出来大家一块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