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ORKS2中断指针在那里设置---请教各位

楼主(2019-02-11):
如图在那里打开操作?

网友A:
请问下这是什么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是什么控制器
WORKS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在那里打开操作?
建立任务——分配POU——编辑任务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在那里打开操作?
建立任务——分配POU——编辑任务属性。
非常感谢cvlsam 版主多次到位的指导!

网友C:
结构化编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