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1):
使用三菱DSZR指令时,有清伺服滞留脉冲的端口和Z相的信号接收口,但西门子S7-1200的为什么没有?在哪里可以设置?谢谢!

网友A:
DSZR是专用的定位指令,你看西门子这系列有没有定位相关的指令,指令中会介绍动作流程、需要的信号等。

网友B:
楼主西门子S7-1200定位控制有,绝对定位控制和相对定位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西门子S7-1200定位控制有,绝对定位控制和相对定位控制

DSZR是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指令,看你的图MC_home是原点回归指令,可以看下这个指令的具体动作流程,是需要哪几个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就是找个半天都没有,包括官方的教程也没有提及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就上来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西门子S7-1200定位控制有,绝对定位控制和相对定位控制

DSZR是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指令,看你的图MC_home是原点回归指令,可以看下这个指令的具体动作流程,是需要哪几个信号。
如果是回原点回归指令的,西门子S7-1200有的,以下几种回原点方式:

回原点的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版主你看下,这个MC home指令哪里有清零口和Z相的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版主你看下,这个MC home指令哪里有清零口和Z相的接口?
我上传的这个块里,没有你说的清零口和Z相的接口。
楼主说的Z相接口,我在使用台达DVP-11MC
的时候见过。

网友C:
MC_HOME就是原复指令,有多种模式可设置;S7-1200只用一个参考点(原点)

网友C:
三菱的原复指今中可以指定一个DOG点,也可以连接Z脉冲;连接Z脉冲的目的是在检测到原点后再接收几个(可设置)Z脉冲后结束原复动作,在西门子S7-1200中,可以直接设置偏程量就是找到原点后可以设置一个偏移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Z相主要目的的提高回零精度,你这个是回零后的偏移,不一回事。今天上班问了西子的人,说是没有这个功能,总觉得怪怪的,这么大个产品系列怎么连这个功能都没有。

网友C:
在三菱的定位控制中,这个Z相是在找到原点后再搜索Z脉冲,西门子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找原点的动作示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Z相主要目的的提高回零精度,你这个是回零后的偏移,不一回事。今天上班问了西子的人,说是没有这个功能,总觉得怪怪的,这么大个产品系列怎么连这个功能都没有。
他们别的产品也没这个功能?通常是一个厂家有多个系列的产品,低端的功能要低些,高端的产品功能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