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9-02-11):
一个桌面加热的插头坏了,不知这个什么东西,看上去应该是它坏了,可以用什么代替吗?

网友A:
不是保险?不是p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保险?不是ptc?
就1个字母:E

网友B:
边上的字母是R,应该是保险电阻吧,但这个样子的保险电阻不常见

网友C:
进线电源是AC还是DC,如果AC220V需要降压限流

网友D:
像是个保险管,连接的那个大电阻估计也会烧了

网友E:
小功率的供电插头,一般用RC电路降压整流供电,不用开关变压器,以节省成本。

网友F:
图片看不太清楚,来个特写就好了。我估计是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串在供电回路中消除电源接通瞬间的电流冲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保险?不是ptc?
就1个字母:E
难道电容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G:
感觉像个电阻。

网友H:
这两坨焊锡看起来好不严谨啊

网友I:
有点像是电容

网友J:
保险丝,你这个应该是一次性保险丝

网友K:
不用讨论了,这是个贴片式保险丝

楼主:
回复 网友K:
终于有个完美的回复,谢谢你,只是不知这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L:
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