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2):
   机车速度传感器是用于检测机车转速的光电式转速传感器,为机车电气控制系统提供电脉冲信号,是机车安全、可靠、正常工作的重要部件。目前运用的有双通道、多通道等规格。机车运行监控设备采用周期计划修和状态修相结合的修程制,速度核对动作确认试验、速度传感器特性的检测试验是重中之重。随着机车运行监控装置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必须不断提高关键部件的管理和维修水平,使设备处在良好的运用状态,使其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什么是车速传感器?
   在自动化技术中,旋转运动速度测量较多,而且直线运动速度也经常通过旋转速度间接测量。目前广泛使用的速度传感器是直流测速发电机,可以将旋转速度转变成电信号。测速机要求输出电压与转速间保持线性关系,并要求输出电压陡度大,时间及温度稳定性好。测速机一般可分为直流式和交流式两种。直流式测速机的励磁方式可分为他励式和永磁式两种,电枢结构有带槽的、空心的、盘式印刷电路等形式。
传感器是一种将非电量(如速度、压力)的变化转变为电量变化的元件,旋转式速度传感器按安装形式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类。前者主要是电磁感应式,在转动的轴上安装齿轮,外侧电磁线圈的感应电压与速度成正比;后者一般是光电类,比如各种光码盘,光栅,其输出信号为脉冲信号,稳定性比较好,不易受外部噪声干扰,性能稳定可靠。国内的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动车组和地铁车辆广泛使用光电式速度传感器,传感器将机车运行的速度量对应转换为光电脉冲,并提供给机车运行监控装置。因而,速度传感器的性能指标直接影响机车运行监控装置的工作,是整个机车速度监控系统的关键。
传感器会出现什么故障?
①光电耦合器件损坏;
②占空比超标;
③传动轴折断;
④两通道间的相位差超标;
⑤丢脉冲;
⑥停车起速度。

   传感器故障处理流程
在没有示波表的情况下,列车运行时,如果有速度传感器发送的信号与其他传感器发送的信号不一致的时候,地铁车辆运行监控装置会给出“传感器错误报告”,报告哪一位轮对的那个传感器出现故障。检修车间检修人员会根据错误报告指定的位置,把出现错误的传感器进行更换。传统方法存在一定弊端,运监装置报错的准确率不是很高,经常是一侧轮子的4个传感器中有1个有问题,运监装置会多报1~2个。
简言之,传统的处理方式是:只要运监装置报了哪个传感器出现故障,就更换哪个传感器。换下来的传感器直接放入库房。

   应用示波表之后可以节约成本、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和维修水平

   应用示波表的情况下,在停车状态下也可以进行测试。将传感器从轮对处分开,施加一个12V电源即可对“错误报告”指出的传感器进行验证。这样就不会出现把未出现故障的传感器也更换下来的情况。

   对于之前已经更换下来的“故障”传感器,我们可以进行筛选,配合简易实验台,可以把运监装置误报的故障传感器挑选出来重新投入使用。另外有些传感器经过简单清洁处理后还可以重复使用,用示波表配合简单试验台就可以判断出经过处理后的传感器能否继续使用,大大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和维修水平。

   还可以把示波表连接在电气控制系统终端的传感器信号输入处,测试信号是否被噪声干扰。如果噪声很大,即便传感器和通道都是好的,那么控制系统终端显示的数据还是错误的。引起噪声的原因可能是布线或者控制系统计算机的原因,通过调整布线等方法,可以消除噪声。找到故障的根源,达到彻底排障的目的。

   示波器的具体应用
1、在实验平台上进行测试时,先将传感器从车轮处拆下来,使用转速机带动轮盘转动,标准转速机带动转盘,转盘上有传感器。示波表连接传感器输出看输出信号的电压和方波,从波形可读出频率。有些情况是虽然传感器输出了脉冲信号,但他输出的信号是不正确的,和转速发生器发出的频率不是一致的,由此可判断传感器出了故障。

   2、在车轮处进行测试时,主要用于辨别列车报误的传感器是否真的出现故障。先将传感器从车轮处分开,用手转动轮盘,转盘上有传感器。示波表连接传感器输出端看输出信号的电压和方波,观察波形即可判断传感器是否真的出现了故障。

   上图即为现场实测的波形

  现场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1、 注意外部12V电源的要连接好;
2 、如果现场是多通道传感器,连接时要注意顺序。

   典型案例
   某市地铁运营公司车辆段,目前段上配属的车都是世界最先进的庞巴迪轻轨车。列车运行中总出现报错的情况,报车轴转速传感器失灵。一个小传感器就2500元。仅半年就已经更换了500多个。不清楚为什么总报错,其他运营线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但远没有这么频繁。该传感器的本身质量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的示波表在他们的简易试验台进行了测量。标准转速机带动转盘,转盘上有传感器。示波表连接传感器输出看输出信号的电压和方波,从波形可读出频率。有些情况是虽然传感器输出了信号,但他输出的信号是不正确的,和转速发生器发出的频率不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是否是传感器出了问题。

   典型客户
   铁路局:车辆段、机务段
   地铁运营公司:车辆段

网友A:
半年更换500多个,近似一天换三个?他们能有多少车辆周转?该传感器的本身质量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输出的信号是不正确的,和转速发生器发出的频率不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是否是传感器出了问题。
看着很矛盾
只是频率不一致吗,电压波形看似没问题吧,不怀疑电脑软件等问题?
发生器是个标准波形,传感器是个检测器件,反应的是被捡物运转速度等信息,其发出的频率咋能能标准频率衡量?

网友B:
是用的福禄克的示波器吗?

网友C:
ESP控制的不好如何检测呢?

网友D:
半年换500多个传感器,要么设计选型有问题,要么元件质量问题,还有就是不该换的也换,个中缘由估计很多人都懂的,毕竟一个采购价钱就2500,呵呵,实话说,我倒是关心换出来的传感器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