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2):
问一下这里的老师们,八针圆头转232串口的电缆是否适用所有八针圆头的plc与威纶通触摸屏连接,比如plc是三菱,台达,信捷等等,通用吗?

网友A:
不一样的,三菱FX的8针圆头不是232的,是422的。

网友B:
三菱FX2N/FX1N的和威纶通触摸屏链接

台达DVP系列的PLC和威纶通触摸屏链接方式
仅供参考。

网友C:
呵呵;当然不可以;三菱FX的接口只是形状与台达的相同,但一个是RS422,一个是RS232;
因此,买屏的时候请顺便向供应商提供你PLC详细型号,请供应商电缆配好;

网友D:
针脚定义都不一定一样的

网友E:
外形长的都是一样的,但针脚定义是不同的

楼主:
再问几个问题,哪里能够获取威纶通触摸屏使用教程,要免费视频版的,比如用EB8000软件和EBpro软件使用视频教程。

楼主:
三菱FX1S与威纶通MT6056i触摸屏应该选用哪种电缆,本人是小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问几个问题,哪里能够获取威纶通触摸屏使用教程,要免费视频版的,比如用EB8000软件和EBpro软件使用视频教程。

官网就有。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Support/Training/Videos.aspx?nc=101034003003

网友G:
三菱PLC和维纶屏的通讯线我是直接某宝买的,使用起来也正常,关键价钱还便宜,十几块而已

楼主:
回8楼,官网的视频教程对于初学者看不大懂,讲解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