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2):
我选型手册上查的EM222 的订货号
6ES7-222-1HF22-0XA8
6ES7 222-1EF22-0XA0

这2个订货号,我查到都是8数字量输出,继电器型的,这2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有插头和没插头?弹簧端子和螺钉端子?

网友B:
记得是bf hf的

网友C:
HF继电器,交流直流,有公共.
EF交流,各通道分开.
接线图,好像是这样.

网友D:
上面的型号是正常国内产的EM222 CN RELAY,8DO;
下面的没碰到过;

网友E:
产地不一样,输出输入方式不一样

网友F:
最起码,订货号末尾8,国产;末尾0,非国产。
HF:继电器输出型,交直流均可。
EF:AC120/230V输出。
这样本里面看具体的接线图。

网友D:
查到了,6ES7 222-1EF22-0XA0这个是双向可控硅输出的;也就是负载只能接交流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