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2):
公司向加拿大出口一台设备。客户电压为三相440V/60HZ。
现有的接触器为LS的SC系列,线圈标称适配200-220V 50HZ/220-240V 60HZ。
设备上有两台180W单相220V/50HZ排风机(有启动电容的那种)。

我想求教各位大佬。现有的接触器直接从客户三相电源里抽一根火线(我算的是254V),能长时间工作么?如果客户没有专用零线,另一端直接并地,这样安全么?
设备上的小排风机直接用能行么?如果配变压器,要配多大容量?

网友A:
配变压器吧。总共几台设备,算总功率然冗余20%,个人建议表情。我以前公司生产美标设备都是配变压器。

网友A:
还有请问下大佬 冗余 这词该怎么去理解含义,通俗点??

网友B:
人家没零线你只能配变压器,不然人家一个安全不合格的理由估计你赔钱比10个变压器都多

网友C:
这个还是加个控制变压器的好。

网友D:
这个如楼上所言,配变压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E:
既然是北美地区,用电器就不要采用欧洲电网制式的电器了吧?这样就要加变压器,多浪费钱呀?没零线应该不会吧?但绝不能把地线当零线用。这是必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公司向加拿大出口一台设备。客户电压为三相440V/60HZ。
现有的接触器为LS的SC系列,线圈标称适配200-220V 50HZ/220-240V 60HZ。
设备上有两台180W单相220V/50HZ排风机(有启动电容的那种)。

我想求教各位大佬。现有的接触器直接从客户三相电源里抽一根火线(我算的是254V),能长时间工作么?如果客户没有专用零线,另一端直接并地,这样安全么?
设备上的小排风机直接用能行么?如果配变压器,要配多大容量?
直接配个440v变220V1000va的变压器就行了,安全余量足……绝对不可以一根火线一根地线来提供单相电,出了安全事故赔死你……

网友G:
电压不同可以配备变压器,但是频率不相符的电机不可以用。除非是50-60HZ通用的电机。

网友H:
不要用零线,一定要配个变压器。欧美对安全要求很高,用变压器比用零线安全的多。以前看过的进口设备都是三火一地,根本就不用零。开关电源都是380输入24dc输出。

网友I:
看了楼主的提问以及论坛的其他一些类同的提问,对现在的电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感到担忧。

网友J:
额定频率50Hz的风扇不能用在60Hz,得想法配风扇,电源用地代替零线不行,典型违章,出口的东西更不应该这样。

网友K:
还是加变压器吧,这样稳妥!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还有请问下大佬 冗余 这词该怎么去理解含义,通俗点??
冗余在这里意思就是,在选择变压器的时候,要比额定功率大于百分之二十。
楼主如果选择变压器,请计算出额定功率后,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余量

网友M:
排风机如果在60HZ下运行,转速会超额定值20%,要考虑其承受能力;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热心回答。

我本来想用一台500VA变压器,把电压从440V变到220V。然后采购说买不到现货,要定制,需要时间……
因为要加装变压器,控制柜要改大。然后采购说买不到现货,要定制,需要时间……
采购适应美国电压的电器件肯定也是“需要时间”……
现在设备上的蜗壳小风扇肯定是220V/50HZ的,这种30块钱一个东西,在同等价位下恐怕也找不到60HZ的……

我知道零线接地很危险,我也知道我们应该认真按照标准来。中国GB、欧盟CE、日本JIS、美国UL这些标准我也看过。
认真执行起来,多的不说,单就一个指示灯和按钮颜色的选择都没法完全执行标准(厂里只有红色和绿色)。

我曾经在哪个帖子里抱怨过公司的制度,忘了哪了。

所有人都不着急,看着你自己在那里急得团团转,去向各个部门妥协。然后出了问题,全是你的责任!
不能增加太多预算,领导不同意;不能增加施工难度,装配不愿意;不能增加接线难度或者复杂度,接线工不愿意。

然后电气件明细里橡套电缆要准确到米!这事差点没气死我。售后电工去客户那里调试,发现设备发货时忘带电缆。最后开会怨我没在明细里写明确。我TM的哪知道现场电源距离设备有多远!我TM的哪知道你是走架槽、地沟还是拖地上!

我昨天一整天走了一万两千多步,在公司里!

要吃饭的……我不是活在乌托邦里……我也不是能左右老板意志的人。

临下班了,我想起来一件事,加拿大是有220V/60HZ的。
让销售询问客户能不能提供220V/60HZ的控制电源,电流有8A就能用。销售给我回了俩字“可以”。

今天得把我昨天画好的图,出完的明细再改一遍。

网友N:
北美那边的交流负载用电低压的电压等级电制一般是440V/230V/120V,60HZ,120V一般为单相设备,那边N线肯定有。一般船上设备没有N线倒属正常,陆地上有的。
你的接触器220-240V/60HZ一般问题不大,只是风机怕是需要注意。

网友J:
回复 楼主:
销售的话要谨慎的听,我们吃过好多次亏,啥都谈好了,唯独没谈好技术细节,最后还是技术人员来啃骨头。

网友O:
对方没有零线,直接加装控制变压器吧,这样比直接就近引零线安全些

网友P:
冗余通俗的说就是另一台一样的设备备用

网友Q:
变压器50Hz与60Hz能通用吗?其他频率能通用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变压器50Hz与60Hz能通用吗?其他频率能通用吗?
可以。其它频率是多少?工业与民用电频率除了50与60外,还有其它吗?

网友S:
回复 楼主:
做点事情也是真不容易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变压器50Hz与60Hz能通用吗?其他频率能通用吗?
可以。其它频率是多少?工业与民用电频率除了50与60外,还有其它吗?
楼上说电机频率不同不可以通用,所以我想知道变压器的额定频率与电网频率不同的时候可以不可以通用

网友T:
简单点就是加个变压器

网友U:
太不安全了把  直接加个变压器不是更好

网友V(2019-03-28):
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有限公司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