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2):
一台点胶机 过完年开始工作后 程序执行完以后X轴 回原点的时候 走一半 回不去  Y轴可以回去  如果在程序里最后加上回原点 那个步骤就没问题  那位懂得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呢   首先排除了 轨道卡涩 如果卡涩执行回原点那一步应该也回不去

网友A:
试一下把数据重新输入一次看看,以前试过切割机出现过类似状况,数据重新输入就好了,PLC是艾默生的,没有显示故障

网友B:
以前正常吗,会不会是过年期间停电丢了参数

网友C:
你看一下那圆点那个开关是不是坏了?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来说,有个原点开关,是不是位置偏了?

网友D:
监控下程序看回原点指令执行时,需要的外部检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E:
楼主方便截图上传程序,楼主的程序是顺序控制方式,还是其他的控制方式。
如果是顺序控制方式,把回原点指令加在后面就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程序连续两行有空白指令 即执行返回原点程序   另外一台机器 执行正常  但这台就会出现上述情况  如果把回原点程序加上去 执行 就没有问题

网友F:
有电情况下,关机后会记录当前位置,下次开机就不用寻零

如果电池没电了,开机后你就要执行下寻零操作,再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热风对着机器 吹会  都恢复正常了   谁能解释为什么  首先温度没有到冰点  室内应该有7到8度左右 步进电机 跟环境温度有关系?

网友G:
过完年回来,有些设备的一些小问题就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