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2):
网络2和网络3相同,为什么用两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络2和网络3相同,为什么用两次呢

你的图片在哪里?

网友B:
图片失踪,估计是用西门家的软件

网友C:
你看一下临近的网络架构是否与2-3一样
确认完全一致,可以删除

网友D:
调用的不同的功能块吧 名称都不一样 只是执行条件和输出条件相同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网络2的子程序不会被调用。
2、网络2和网络3的子程序不同,EMG_STOP和EMG_STOP1是不同的子程序。
3、我个人认为由于调试的关系,原先网络2的子程序被弃用了,又不想删除。

网友E:
删除后试下不行再加上

网友F:
这两个名字都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长短都不同嘛

网友G:
俩不同的子程序,第二个在第一个基础上更改过 原作者可能想二选1,用了第二个,又实际运行怕不合适,又保留第一个并且临时屏蔽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图片失踪,估计是用西门家的软件

是西家的容易丢失图片吗  谢谢!

网友I:
网络2永远都不会导通,估计是调试时候写的,又不想删除

网友J:
我感觉应该是想修改程序内容 实现新的功能或优化。
所以断开程序段2 然后在3中调用新复制的程序,以便修改不成在恢复2 屏蔽3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