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2):
请问下伺服电机速度控制模式,可以通过开关量控制启停,速度在驱动器内部设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伺服电机速度控制模式是可以在驱动器内部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描述的有问题,就是在速度模式下控制电机的启停,可以用开关量控制吗,速度一直不变

网友B:
可以的,有速度选择、启动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