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2):
一台众辰37KW变频器用在空压器机上的空载正常一加载就报欠压故障,可控硅也正常导通在维修部带小电机试机测母线电压也正常U。请教各位师傅问题出在哪里呀谢谢!

网友A:
问题太简单了,主开关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B:
如楼上师傅所说,检查一下电源吧,看看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C:
电源电压输入偏相 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不吸或整流桥【半可控】未触发导通 整流模块损坏 输入电源电压偏低 负载偏重 电动机有问题 变频器驱动电路驱动能力降低。。。

网友D:
两方面,一个是进线是否缺相?一个是母线电容器是否老化?或长期闲置?

网友E:
预充电回路看看

网友F:
先查看整流电路是不是正常,有没有缺相的,大滤波电容是不是正常,基本没什么大问题,看看欠压的报警信号是从直流母线那边过来的,还是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次级过来的,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查,问题应该可以处理。

网友G:
排除电源输入缺相的问题后,把数据初始化后再重新输入数据试一下,还有问题的话建议发外维修,如果没有相当的电子线路维修基础也不好搞

网友H(2024-11-05):
楼主可以检查下风机,是否短路。

网友I:
众辰变频器风扇坏了,可能待机正常,运行频率加不上去,报欠压运行时可以监测母线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