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怪的故障。

楼主(2019-02-12):
各位同仁过年好:好长时间没发帖了,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和大家探讨一下。有一台变频器坏了,换一台普川的315KW变频器上去后(带的是风机)出现了变频器一启动总控的信号就不稳定了会出现时通时断的现象。后来把变频器和总室的端子线全断开,变频器采用面板控制启动,还是变频器一启动运行,总控室的信号就时断时续。百想不得其解,那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敬请赐教,非常谢谢。

网友A:
总控的是什么信号,是不是干扰了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性能不好对电源产生了干扰

网友C:
变频器接地和通讯线接地怎样?

网友D:
总控室到变频器是什么信号,距离多远?如何布线?

网友E:
应该是有干扰,请将开关量信号与模拟量信号分开布线,电机线与电源线分开布线既不在同一电缆沟或电缆槽内,动力线与变频器分别接地 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网友F:
看现象像是干扰。
或者还可以询问厂家,看有何建议。

网友G:
感觉像是干扰,有些变频器做的不过关,干扰比较大

网友H:
先做一下接地措施,还不行的话就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I:
杂牌子变频器使用的后果,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了系统信号,把原来的变频器修修继续使用吧

网友J:
应该属于变频器的谐波干扰。

网友K:
你在总控室处将有关端断开试试

网友L:
感觉就是干扰,

网友M:
1 输入输出电抗器(土豪单位可以先上)
2 动力,控制回路分开布线,控制回路有条件穿钢管,换屏蔽线
3 良好的合理的接地
4 上几个瓷片电容,控制回路,103比较常用(成本低效果明显)
5 套几个磁环吧,自己查下磁环资料,接法
6 电源能隔离的尽量隔离

网友N:
如果线路检查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线路干扰了,变频器很讲究信号屏蔽保护的

网友O:
既然是换装变频器后出现问题,说明:
1、原变频器没问题;
2、配线方式没问题。
3、问题的起因是换装的这个变频器电磁干扰过大。
如仍坚持使用此变频器,就按照楼上几位朋友的意见,从避免干扰做起,如使用电抗器、屏蔽所有的信号控制线(换屏蔽线或穿钢管)、设置这个变频器的载频再高些。。。

网友P:
应该是谐波干扰

网友Q:
315KW功率的变频器干扰本身就大,先接地,再加一个相匹配的阻抗,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R:
根据描述,我只能认为新换的变频器对电网干扰超出预期(因为你的控制链接都断开,和控制室没有物理链接,只存在公用电源的)

网友S:
电源受到干扰了,加滤波试试

网友E:
建议输入电源架空走线,输出电机线走地沟或桥架,控制线远离电源线与电机线。看楼主的情况是应该是电源线产生的干扰。

网友T:
加磁环试试

网友U:
判断是干扰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同仁的建仪,就是变频器输出有干扰引起的故障,原来的电源线和控制线有一段是走的同一条地沟现在只能处理新装上变频器,后来在变频器的出线上加装了三个大磁环然后把电机的结线盆内的线诉开(因为电机带的风机不能运行,另一套生产线在生产)然后启动变频器运行,意思是让原来的电源线上带电,在把变频器的频率从0调整到50HZ在从50HZ调到0反复多次都没出现那问题。有点忙没有及时回复贴子。再次感谢以上同仁。

网友V:
回复 网友M:
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是干扰问题,加电抗器,中控电源隔离

网友M:
回复 网友V:
电抗器成本太高!厂家出去解决问题都是从低成本开始,先上电容,磁环,整理线路(大部分都可以解决),电抗器和电源隔离优先级最后!

网友E:
解决措施,就是实验法,一般是先电源线与控制线分离或隔离,控制线强电与弱电隔离或分开布线,弱电信号的模拟量与开关量隔离或分开布线,远距离传输采用电流信号,尽量采用屏蔽线。接地要重视。电机线单独走线。动力接地与变频器接地要分开。适当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这是处理干扰最有效的也是最经济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