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新触摸屏

楼主(2019-02-13):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新触摸屏,点下载固件和应用就出现这个错误,换块旧屏能成功下载固件和应用。

网友A:
最好上传一下故障图片,更好判断问题。

网友B:
确认你使用的软件版本够不够高;

网友C:
楼主最好上传错误图片和触摸屏品牌型号的照片,建议去官网下载最新的触摸屏编程软件,试一试

网友D:
触摸屛的型号可能不同。

网友E:
图片型号,故障现象。现场图片

网友F:
型号,版本,设置,连线都有可能不同
先比较新旧不同,如果完全一致,新屏是坏屏

网友G:
楼主刚注册,第一个贴算是新手上路,有疑问,要尽量将能提供的信息描述出来,现在的提供的信息,大家只能去猜测了。

网友H:
固件和应用好像只有海泰克屏的adp这么叫,如果是,应该下载最新的adp,V6.12。

楼主:
软件版本6.8的也用过 6.1.3的也用过

楼主:
同样的设置旧屏固件和应用就能下载进去,新屏就不行,一按固件和应用下来就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固件和应用好像只有海泰克屏的adp这么叫,如果是,应该下载最新的adp,V6.12。
回家再试试,谢谢

网友I:
看样子是型号不对。

网友F:
你还是避开了网友的“上传错误图片和触摸屏品牌型号的照片”
给你个建议,将新旧屏后面的标签拍张清新的照片发上来
可以的话,在发联电脑的背后全景照片,因为有的产品升级后,联电脑的COM口变了
相信熟悉此厂家产品的网友会给你满意答复

网友B:
软件版本升级下就可以了;
虽然是同型号,但你旧的硬件版本低,所以软件没升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