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3):
昨天销售问我“客户有我们两台设备,总容量220KW,想配发电机,用多大的?”

我还真不知道,网上一通查资料,各种说法都有。有说乘以1.2再除以0.9的,有说直接除以0.8的。

两台设备综合功率220KW,包含两台75KW电机和6个左右的3KW以下的电机,还有电加热。两台75KW电机会长时间同时工作,但可以错峰启动,有变频器。小电机也都有变频器。加热好像是接触器控制的。

求教各位,短时间(2小时以内?)配多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长时间(8小时)配多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具体柴油机和发电机的效率我们不管它,就认为它的标称功率就是输出功率。

网友A:
电机都有变频启动的应该就按实际功率配可以了

网友B:
别人问我,一般情况下:
我推荐的是在错开启动的前提下,按照发电机正常输出容量的70-80%为下属负载正常工作的额定功率这个原则来配,不管是直起/软起/星三角/自耦降压变频,也不去管电机的工作制是短时还是长时。

网友C:
根据描述配200KW的柴油发电机应该都可以了。

网友D:
根据描述,建议配到300千瓦会保险一点,一个工厂总会还有其他的用电设备吧

网友E:
发电机功率怎么选?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电机的过载能力,因为发电机的过载能力不高,不可能象变压器一样,具备相当强的过载能力。不同的启动方式,需要不同的负载功率,尽管时间不长,但发电机稍微有过载,轻则降速,中则停机。如果你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网络上有多种不同的选择,实际上最终还是取决于,用户的大电机的启动方式,比如变频启动、Y/△启动、全压启动等等。

楼主:
感谢各位给的意见。

已经建议客户买个300KW的,毕竟不花我的钱……

网友F:
发电机选型要考虑持续功率、常用功率和备用功率,给这个表格参照一下,各品牌的大致相同,不要被经销商误导,卖东西的不一定懂技术。

网友G:
我的观点也是比实际用电设备的功率之和大一点为好。发电机组,甭管是汽油,柴油。过载能力都是有限的。一旦出现过载电流,电压立马就衰减下来了。与工频电网的特性没法比。

网友H:
300KW的发电机保险一点
前提是75的设备必须是变频启动

网友I:
众口难调,没有准确的规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喽。说啥的都有!   你200多KW  不可能全都运行。220以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