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条件

楼主(2019-02-13):
(无正文)

网友A:
一张图,表示没看懂呀,楼楼标详细一点?

网友B:
网络1没用了。别的就是子程序的

网友C:
一般这种就是让后面不执行

网友D:
SM0.0 PLC运行时一直为1,是常ON继电器。
SM0.1 PLC首次扫描为1,一个扫描周期。一般用于初始化程序。
不是初始化,应该是调用。
初始化我一般都是选SM0.1

网友E:
虽然说是循环扫描同步执行,但是还是有先后之分的,顺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