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鼓风机电阻问题

楼主(2019-02-13):
不出问题我还不知道汽车空调鼓风机调速是用串电阻调速的,电阻很小,只有1到2欧姆(可能没测准),调速时会产生热量,如果风扇轴承阻力变大或者散热不畅,电阻会过热烧坏电阻模块上的温度保险,最高速档没有串入电阻,温度保险也没有串入电路。

我就是买了一样的电阻模块,还是担心以后还是烧掉,一个差不多30元左右, 如果经常换温度保险也麻烦,鼓风机轴承看上去还很好,也很干净,车龄有八九年了,有没有必要拿出来加油?

这种串电阻模块的方式很落后但是也很简单,可能这种能量损失对于发动力流失的热量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采用直流调速器好像也很便宜,也简单,网上有现成的调速器买, 我就怕搞得很难看,就算能用,安装很配套心理也不舒服。

网友A:
汽车的元件,最好不要轻易换,因为使用条件很苛刻。调速器能不能稳定使用,不好说。

网友B:
原来的为什么会坏呢,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C:
还是原装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为什么会坏呢,原因是什么呢?
很容易烧,电烙铁焊一下就烧了

楼主:
我这个是192℃,我换240℃有问题吗?有的车是240℃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出问题我还不知道汽车空调鼓风机调速是用串电阻调速的,电阻很小,只有1到2欧姆(可能没测准),调速时会产生热量,如果风扇轴承阻力变大或者散热不畅,电阻会过热烧坏电阻模块上的温度保险,最高速档没有串入电阻,温度保险也没有串入电路。

我就是买了一样的电阻模块,还是担心以后还是烧掉,一个差不多30元左右, 如果经常换温度保险也麻烦,鼓风机轴承看上去还很好,也很干净,车龄有八九年了,有没有必要拿出来加油?

这种串电阻模块的方式很落后但是也很简单,可能这种能量损失对于发动力流失的热量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采用直流调速器好像也很便宜,也简单,网上有现成的调速器买, 我就怕搞得很难看,就算能用,安装很配套心理也不舒服。
电阻很小,只有1到2欧姆正常后就大点,参考灯泡。有利起动。

网友E:
分档的都是用电阻降压来调速
你这个使用了温度保险电阻
还有利用焊锡熔点做保险(本田使用)
无级调速的是利用电子电路做PWM控制风机转速,我是用三个电阻替换了调速电位器,电阻接到原调速开关上

用手转动一下扇叶,运转灵活就好,转动困难要查一下风机
清洗空调一定要取出此东西,中招过2次,1档时这个很吓人,红红的电阻丝,外壳烫手
自燃的车,会不会是由于风机运转阻滞,风量小,它散热不出,烤燃周遭物品?
因没有有关报道猜测,所以,本人在使用时都要手测出风口有没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档的都是用电阻降压来调速
你这个使用了温度保险电阻
还有利用焊锡熔点做保险(本田使用)
无级调速的是利用电子电路做PWM控制风机转速,我是用三个电阻替换了调速电位器,电阻接到原调速开关上

用手转动一下扇叶,运转灵活就好,转动困难要查一下风机
清洗空调一定要取出此东西,中招过2次,1档时这个很吓人,红红的电阻丝,外壳烫手
自燃的车,会不会是由于风机运转阻滞,风量小,它散热不出,烤燃周遭物品?
因没有有关报道猜测,所以,本人在使用时都要手测出风口有没有风

多谢指教,鼓风机转动灵活,就是4档噪音有点大,档位越低声音越小,2档几乎听不出来,3档有点点声音,你这么一说,我还是想改PWM调速的,只是这个过流保护该如何考虑? 不知道正常电流是多少?不需要无极调速,用电阻接调速电位器,还是用原来的调速开关很好,

网友E:
有电位器最好啦,可以无级调速
只是不一定改的好(美观)
利用原调速开关,接线多点,但美观还可以
过流保护没想好,指望保险吧(15A保险),原来的设计好像与过流无关,应该是温度限制,看过一个文章,焊锡熔点的风机电阻不建议修复,因为你的焊锡不一定匹配。
用PWM调速是不是温度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