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格式,S7 200 PLC,VD300和VD400前面加个*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2-13):
S7-200的PLC,VD300和VD400前面加个*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好像是*表示指针所指向的值。

网友B:
VD300寄存器内放置VW312地址,VW312内存放数据,详见如下解释: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like.aspx?b_id=3&a_id=1517908

网友C:
间接寻址

网友D:
星号就是指针取指向地址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