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系列PLC和其他设备modbus-rs485通讯时,读回的值的存储问题。

楼主(2019-02-1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应该由你自己自由安排,你想MOV到那里保存都可以。

网友B:
MODRD一次最多只能读取6个字,通讯结束完毕后,自动将D1070~D1085中的ASCII码形式转为数值存储于D1050~D1055。而且读取的地址是连续的。
想多读,做轮询,每次接收完成,MOV D1050~D1055中的数据

网友C:
每个设备都有对应的地址,规划好,不要重复

网友D:
地址由编程者自己决定的,具体如何指定要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