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3):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用台达PLC 使用MODBUS RTU通信(从机),读写保持寄存器最多只有100个字????
求指点,谢谢!!!

网友A:
限制最多100个字。

网友B:
什么意思?PLC设为从机?是一次性只能读取100个字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用台达PLC 使用MODBUS RTU通信(从机),读写保持寄存器最多只有100个字????
求指点,谢谢!!!
假设站号为1
那么你发送 01 03 10 00 00 65 81 21
看看PLC返回什么?
或许台达PLC做Modbus从站时,主站一次性最多可以读取它100个字!
先用上述命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