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代换

楼主(2019-02-13):
光耦A7860K可以用A7840代换吗?我看了内部结构是差不多,资料没找到中文的,急求  

网友A:
我知道的是不能.这两个的输出根本不同.

网友B:
不能,它们输出不一样,

网友C:
两者性能不同不能互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7800和7840输出一样吗

网友D:
引脚定义不同,不能互换,谢谢楼上,描述很清晰。

楼主:
谢谢大虾们指点  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可以

网友F:
一个做电流检测一个做电压检测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H:
输出的信号不一样,一个是数字信号,一个是电压信号

网友I:
完全不能替换,一个输出数字量信号,一个输出的是模拟量信号。
至于7800  跟7840代换也是有要求的,两者放大倍数基本一致,大约8倍关系;不同在于内部光速不一样
在测信号比较稳定(比如直流电压)的场合是可以互换的,但在信号变化较快的场合(比如电流检测)替换一定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