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相间电阻如何计算,需要对相间电阻定期测量吗?怎么判断点检电机老化?

楼主(2019-02-13):
(无正文)

网友A:
光凭这个铭牌我是算不出来相间电阻的。你这Y型接法直接用对应的电阻仪测得了。
相间电阻在不同的季节和温度下,值是会变化的,我没听说过根据这个来判断电机老化的。
日常的声音,振动,电流,绝缘等倒是可以借助判断电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相间电阻测量只用来判断电机好坏吗?电机需要做维护和预防保养吗?

网友B:
相间阻值都是用电桥测量。功率小的电机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三相应均衡。电机平时应注意保养(轴承润滑,风扇冷却)。机械轴向平衡。

网友C:
这个电阻没必要定期测量吧
点检电机老化,第一次听说,有必要吗

网友D:
电机的相间电阻是指什么,是说相间的绝缘电阻、还是绕组的直流电阻?
若绕组直流电阻,可参见以上回复。

网友E:
这么个小电机,平时有空用表卡一下运行电流得了,有问题你只能修或换新,比较难保养

网友F:
平时电机巡检即可,看电机表面温度,钳表测一下三相电流的平衡状态即可。只有电机有毛病的时候才会测绕组的阻值。是否有匝间短路问题。平时没必要测这个。太麻烦了。

网友G:
测三相电流平衡,电机工作也正常的话没必要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