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J系列PLC数据保存到SD卡问题

楼主(2019-02-13):
建了一个结构体数组,成员有整型、浮点型,DT型以及字符串型。每一秒保存一次结构体数组的某个元素(包含所有成员)至SD卡中,后缀名为bin以及csv都试过了,出来的是乱码。
咨询欧姆龙说是要写入前转成字符串,不知道哪位高手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用Notepad++啥的都试过,以16进制编码打开一样是乱码字符串。

楼主:
附上SD卡保存的文件

网友A:
你是直接存的二进制?普通的字符编辑肯定不行.
你的结构体是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结构体是这样的
写入数据用的指令如第二张图

网友B:
有尝试过FileWriteVar指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fileWriteVar似乎不支持Append,而且也是以BIN的形式写入SD卡。

网友A:
看了你的文件和格式,能对应上,确实是二进制编码的,要转换.

网友B:
如果使用FileRead,然后监控读取的内容,符合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内容了?
用的什么软件?
怎么设置编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符合的,烦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内容了?
用的什么软件?
怎么设置编码?
就看的十六进制的,文本是乱码.
看你程序有转string,你保存数据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过的string没有保存,writebuff提醒STRING[256]不能转ANY,使用不了。
保存的就是结构体数组的第一个元素,程序中能看到,不是字符串。
你能转码过来看到我保存的内容不?
我转码搞了好久,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过的string没有保存,writebuff提醒STRING[256]不能转ANY,使用不了。
保存的就是结构体数组的第一个元素,程序中能看到,不是字符串。
你能转码过来看到我保存的内容不?
我转码搞了好久,不行。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保存的,因为我看到的数据有点疑惑,NJ里的UINT是32位的?要不对不上.一般UINT不都是16位的?
另外还有时间戳,有一些保持不变.
稍后我转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你还没把保存的过程给我呢,我觉得你保存的程序有问题.你贴的程序转了string,而你又说没转,现在不知道你具体的情况.对应数据也出不来哦.
你能不能把你所发的那些数据对应的程序发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改了,没有留底,转成STRING保存了。现在只有转字符串保存的程序了,测试时通过的。
这数据也是之前未转STRING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