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装进口的坦克链线槽也经常坏

楼主(2019-02-13):
公司的设备采用日本原装进口的坦克链线槽来走线,但是也经常坏。

网友A:
楼主你们的使用频率很高?

网友B:
电缆移动的频率高、速度快或者拖链行走的方向不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每台设备都有 一个车间五十多台,平均下来 每个月都有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走向不对,和其他东西干涉是有可能的。会不会可能是选型不对呢?我看一台机有弯曲半径不同的三种规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每台设备都有 一个车间五十多台,平均下来 每个月都有断的。
选择坦克链线槽时,应注意半径弧度与线缆的匹配,选大不选小规则.例如线缆的扭力半径在R50,坦克链线槽的半径应在大于R55内选择.
是不是电缆弯曲度和坦克链弯曲度不一样

网友D:
这链里面没有用油吗

网友E:
这个问题得想办法解决啊,不能总是更换下去,现场多看看,想想。

网友F:
如果安装工艺都是正确的话只能认为所用的配件存在质量问题,换个国产的牌子试一下吧

网友G:
量大也可能是一个因素;
当然,如果能够分析到其损坏原因,则可有利于采取对应措施;现场多观察,或做必要的试验,可能有助于分析。

网友H:
是线断还是线槽断?

网友I:
感觉安装或者设计问题,坦克链不至于这么不耐用,虽然量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会找一个换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油,仅有线路气管。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THK的,要说日本的品质不行,换国产的,估计不会有人认可。领导更加不可能同意。

楼主:
回复 网友H:
线槽断的多。线很少断。

楼主:
回复 网友I:
应该不是质量问题,因为后面的新机型,还是用同一品牌,但是少断了。应该是设计的选型问题,我会试下加大弯曲半径看看。

网友J:
比较一下新机型上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K:
像这种拖线槽就应该分气管和线和油管分三类一样,走让不同的方向

网友L:
还是仔细研究一下设计安装是否合理
要是寿命一年都没有的话肯定是设计或者安装上有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人造英石的抛光机,刮平机用得是国产的链一天工作大概10个小时,大概30秒弯一次,里面也是气管,控制线和电机线,工作环境潮湿,还没出现过链条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寿命肯定超过一年。安装也是有可能有问题,因为同类型的机器相同位置,有的寿命长,有的短。

网友M:
现在不能在迷信小鬼子了!这几年鬼子公司做了多少假都曝出来了…

网友N:
像拖链,安装不正确也可能导致哟。

网友O:
如果线路过长,拖链下方需要加装托辊

网友P:
都换了一堆了。

网友Q:
安装问题吧,没这么短的寿命,有没有受外力。线不要太紧

网友R:
这么多拖链,坏了就更换,这本身就易坏。

网友S:
选弯曲半径大些的试试

网友T:
规范安装问题可能少点。

网友U:
这种线槽在现场还没碰到过。

网友V:
链条轨道机台上也有,好像没怎么看到有维修链条的故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