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触点容量有点看不懂

楼主(2019-02-14):
一个控制广告灯的时控开关触点坏了,想重新买个,顺便看下是不是触点容量不够造成的,可这个有点看不懂,到底是3A还是10A,请指教。

网友A:
3A是额定电流,10A是约定发热电流
约定发热电流:是指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试验时,开关电器在8小时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温度升高不超过规定极限值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在电气元件通用标识为Ith(来自百度)

网友B:
内置的是16安小型继电器,保守通过10安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控制广告灯的时控开关触点坏了,想重新买个,顺便看下是不是触点容量不够造成的,可这个有点看不懂,到底是3A还是10A,请指教。
额定3A,不超过3A可以长时间使用……

网友D:
这个有大电流的,20A;买个20A额定电流的就没事了;

网友E:
3A是额定值,10A是发热最大允许电流。也就是说,短时最大电流不能超过10A。Ith不要管,只控制好额定电流不超既是安全的。个见。

网友F:
应该是常见的额定电流与最大电流

网友G:
长时间使用的话一般按额定电流选取这样不容易坏

网友H:
如果在3A或者以内的运行电流是可以长时间运行的
要是3-10A只能是间断运行(且根据其电流大小反比时间)

网友I:
这种黑色的供电是RC结构,内部继电器是10A,0.5KW以上或者容感性负载对寿命都影响较大,不说别的,看看pcb焊盘上继电器的针脚粗细就知道,加一个接触器大马拉小车才用的住。

网友J:
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很小的继电器,最多就3A,要想扩展,直接用这个触电驱动一个接触器就方便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内置的是16安小型继电器,保守通过10安不会有问题,

16安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L:
这种时钟控制器,额定电流偏小,需要外加接触器控制负载为好,时钟控制器控制接触器线圈,接触器主触头输出接负载就不会坏了,我厂路灯就是用时钟控制器外加接触器,用了好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D:
选型的时候选触点容量大的,最大有30A的,如果不够大,加接触器来控制就行了;

网友M:
   楼主问的问题在交流接触器的铭牌上都有标注,如Ue、Ie、Ith、AC-X,只是平时没有去关注而已,这已就应了“越熟悉的东西越不去注意”那句话。

网友N:
3A是额定电流,10A是允许最大电流吧

网友O:
应当是Ue/Ie对应220V/3A,AC-15使用类别下。

网友P:
这里关键是AC-15,这是指交流电磁铁负载,也即感性负载,此时只能用3A,当是电阻性负载时就能用到10A,当然实际使用还是留点余地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