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左侧称重模块合不合用?

楼主(2019-02-14):
公司接了个配料秤的活。我没搞过称重系统,找了一些资料,发现台达有个左侧称重模块(我们公司长期用台达的产品,不是我能换牌子的),配DVP-SA系列PLC。
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事情。台达左侧称重模块的激励电压是5V,而称重传感器的推荐激励电压是10V。
能不能用成了问题。百度上搜索出来的是各种广告。仅有的几个百度知道的结果也是说啥的都有。
求教各位,能不能这样用?能用的话,精度有没有影响?大不大?

网友A:
个人经验称重这块还是用称重仪表好,然后再跟PLC通讯,如果要求速度快可以与PLC走模拟量

网友B:
一般情况,传感器和变送器都是一家的,怎么会不能用呢?不太可能出现此类问题的。
其实楼主并没有看懂传感器的技术参数和变送器的技术参数。
变送器最大接收的输入电压是+/-40mVDC
传感器的灵敏度:2mV/V或3mV/V。如果是10V的桥源电压,那么传感器最大输出电压在20mV或30mV。
这完全满足直接连接的匹配需求。
以上依据就是来自楼主给出的两个元件的技术参数表。
要学会看懂这些技术参数呦。

楼主:
也就是说,我不能直接用这个5V的电压,但是可以给传感器另接一个10V?
这两个模块不是一家的啊,台达的是一个称重模块,是PLC的扩展模块。
传感器是威世VISHAY的。

网友B:
对,传感器供电不能是5V的。按要求供电。最好是一个二次稳压的10V电源。

网友C:
传感器的电源电压在传感器上面的贴着的标牌有啊,不可能是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