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光耦的一致性

楼主(2019-02-14):
请教各位,同型号,不同厂家或同厂家不同批次的驱动光耦,一致性不一致,能共用吗?如PC956,在输入测加信号时,有的在1.8V左右输出信号,有的在2.1V左右输出信号,这样能共用吗?

网友A:
产品说明要求多少就施加多少
如果按要求还出现输出不确定才属于产品问题
可以明确的说,不能这样用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不同厂家且不说驱动电压差别,即便相同内部性能也会有差别,得详细分析参数及性能曲线。

网友C:
共用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的情况是可以代换.

网友D:
那得看接收端那边电压要求是多少,小的信号弱容易收不到

网友E:
这还要看你的使用条件,如果你输入信号都是5V这就没问题了

网友F:
我认为型号一致就可以。

网友G:
以前在修直流电机的驱动器时候,这个光电耦合器我是同样型号就可以换,搞个IC插座,直接插上去

网友H:
只要是正品就能用,没事

网友I:
不同批次没有问题的。

网友J:
同一芯片的多个光耦驱动特性是一致的。不同芯片的光耦特性一致要做一个筛选。

网友K:
最好用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的进行更换,这样可以确保参数一致!

网友L:
pc956建议你去淘宝一家专卖光耦的那家卖 每个光耦标题最后都写专营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