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组启动电瓶的桩头老是有这种毛絮类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2-14):
这属于电瓶桩头氧化现象吗?怎么解决呢,听别人说用开水冲一下就好了,还有的说用凡士林或者那种油性导电膏涂抹上就好了?有大神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这不是毛絮,是电离氧化后的物质。电化学解释是什么?可以查一查。与空气环境中的杂质有关?或者是铜锈?

网友B:
只知道蓄电池某极(忘了正负了)不能用铜的连接,会产生铜绿.

网友C:
我们一般都是抹黄油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抹黄油能解决这种现象。

网友E:
开水冲是最快的处理方法,清理完之后紧一下螺栓,注意别用力过大,铅卡子易断,再抹点黄油(我不喜欢这种方法,宁愿定时清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属于电瓶桩头氧化现象吗?怎么解决呢,听别人说用开水冲一下就好了,还有的说用凡士林或者那种油性导电膏涂抹上就好了?有大神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我们这一般抹黄油解决,汽车上的电瓶也一样……

网友G:
这种现象属于蓄电池内电解液(稀硫酸比重1.28)与桩头发生的氧化作用。我们都是采用开水冲洗,然后再将螺丝重新紧固。

网友H:
这个和环境有关系!
拆开来清洁干净后抹上黄油或者其他隔离用保护品

楼主:
回复 网友H:
黄油?具体名字是什么呢?凡士林?还是导电膏?

网友H:
回复 楼主:
简单点就是清洁好了固定上
然后就是黄油抹上完事!

网友A:
如果抹黄油管用,那还是与空气有关。抹黄油就是将电桩外露的导体与空气隔离。

网友I:
电瓶里的电解液有蒸汽出来,凝结在桩头反应,说明电瓶密闭不好,发热
开水浇头,吹干,模黄油隔绝

网友J:
我一般是清理干净就安装回去,不涂黄油,毕竟电池每隔一段时间还是要保养一下,最简单的电池水要补充一下

网友K:
清理后黄油抹上;

网友L:
这个问题主要是硫酸造成的,一是电瓶质量差,接线桩头与塑料壳之间密封不好有电瓶液冒出,二是加液盖离桩头太近,加液盖上通气孔冒出的硫酸气。一般的处理是热水冲洗抹上黄油,如要根治,热水冲洗后吹干,用好的胶水打在铅桩头与塑料壳之间加强密封,在靠近铅桩头的两个加液盖的通气孔上插管子,把冒出的硫酸气引远点。注意不可堵住通气孔。
今后换用全封闭电瓶,没有加液盖的那种,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了,现在汽车上几乎都是全封闭电瓶了。

网友M:
用凡士林或导电膏,可以隔绝空气,防止腐蚀。

网友C:
回复 楼主:
额,就是轴承上用的黄油,或者叫锂基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