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4):
各位师兄,威伦触摸屏用了本地时间寄存器,模拟运行是实时时间,传到屏里时间确是1970年01月01日,手动调成实时时间后,过几天开机又是1970年,怎么回事啊,请多指教

网友A:
传到屏后,有没有连接PLC?如果有连接,PLC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B:
用屏上的时钟,请更换屏上的CR2032电池;
如果使用的是PLC的时间,可能你用的PLC不带电池,时间是用电容来保持的,如果几天不通电,时间就会丢失;

楼主:
用的是屏的时钟,可能是电池不中了吧

网友C:
屏用了多长时间了,很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我遇到的情况是停电时不会继续计时,后来更换电池OK

网友D:
目测是掉电没有电池保护rom数据

网友E:
纽扣电池没电了,更换就好

楼主:
好的,我看看电池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