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运动控制

楼主(2019-02-14):
FP-XH C60T的J点控制怎么使用
触发了走不了
在线等急

网友A:
最近也在学松下运动控制,的确有点难懂,怎么去对表格内的数据读写呢?应该有个起始DT和偏移量,就是找不到

网友B:
同样也在学松下PLC,一头雾水。。。

网友C:
速度、位置、加减速有写进数据表了?

网友D:
习惯松下兼容指令模式,用的这种数据表格运动方式看了有点懵逼的感觉,感觉看程序精简了许多,一下子摸不着头脑!

网友D:
你这个脉冲通道输出是第四组吗?脉冲设置通道要与实际的脉冲输出通道一样!

网友E:
红框中填入脉冲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