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AB软启动器150-F251NBD报警22-过载

楼主(2019-02-14):
开机正常,显示正常。端子16/18脚接开关,开关闭合后,软启动器启动,电击转一下,启动器报错22.查询说明书,错误码22解释为过载。电机过载、过载参数与电机不匹配。该机器所连接的电机参数均未变动过。麻烦问一下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啊!!在线等
初步考虑,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小板上,但是找不到具体问题,麻烦哪位给指点一二,

网友A:
怀疑是不是机械有卡顿,造成过载

楼主:
应该没有,电机空转,什么都没带。而且电机测试过 是好的。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往下修了!!!!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一直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的过载问题,还是第一次调试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过程中,出现过载,然后换测试电机,仍旧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进行倒板,CPU版换到那个机器上,那个机器上出问题,初步测试CPU板上电阻三极管二极管什么的都没问题。芯片25P10VP/A82C251/ADM706无法测试外。其他芯片均通过测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目测一个是存储器,一个是CAN通讯,一个是电源管理芯片,跟这个故障毫无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是的 接入380V,开启后瞬间,报错22过载,关闭380,按ESC返回,耗热百分比上升至120%。这个指我个人感觉肯定不对。但是主板上也没看到有霍尔或者是热敏电阻一类的器件啊,,,,,两天了,毫无进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的 接入380V,开启后瞬间,报错22过载,关闭380,按ESC返回,耗热百分比上升至120%。这个指我个人感觉肯定不对。但是主板上也没看到有霍尔或者是热敏电阻一类的器件啊,,,,,两天了,毫无进展。
楼主是原因造成耗热百分比这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找不到原因- -!!!如果不带负载的话,电压400V左右,运行两秒,耗热1升到8报错无负载。

网友C:
回复 楼主:
文件夹翻了半天没找到变频器以外的图纸,上个高清图吧,肯定有检测.过热都出现了,温度检测有问题?没见过这种机器,看了下说明书,明明有参数可以监控ABC三相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各位受累了,帮帮忙

网友D:
缺相或可控硅有坏的。可能上管【某相】没有触发。

网友C:
我也觉得至少把下面拆开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底座是好的,换过好板子,机器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底座是好的,换过好板子,机器正常。所以就一直没拆开过底座。

网友E:
个人感觉是不事参数没调好,有说明书发一份

网友F:
根据我的维修经验,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因为没有接触器合,所以每启动一次,热系数过高,因为启动时是可控硅控制电流,是运算出来的

网友G(2021-07-06):
楼主有找到问题吗,本人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H(2021-08-15):
回复 网友G:
哥们你有找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