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4):
急!在此先感谢大佬的帮助了!

网友A:
只在office里面试过,如果你有WPS可以试下。估计不行。

网友B:
这个简单呀,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主要是怕用wps之后,会对源文件造成损坏,导致Office那边也用不了就麻烦了(原来我试过一次,加载项可以有显示,但是功能那些不确定能不能用,后来我再用回office的时候,它就报 VBA下标越界的错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有个新问题,我用Excel读取PLC的内部存储器时候,记录频率特别慢,我设置的是1s一刷新,但是运行时大概6.7秒才记录一次,这种问题能优化吗?

网友A:
用哪种通讯方式连接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485两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