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4):
这台龙门吊的主钩使用的共久的调压调速控制器。
检查,屏幕显示,上升和下降的指令正常,制动器指令没有输出,相应的抱闸控制接触器k7没有吸合。
一级加速,二级加速,也没有输出。
也没有控制器的电路板可更换。
不知道问题会出在哪里了。

网友A:
共久的板不便宜啊

网友B:
可能某个信号没满足,不许松闸

网友C:
是不是建立力矩不够?

网友D:
应该顺着接触器没有吸和这条线索查。

网友E:
是不是上升限位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F:
应该是定子调压调速器自身故障,有条件的话代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下降也是这样的,电路设计的限位有继电器。接限位的继电器都在吸合状态。

网友G:
测一下信号给没给过去啊!

网友H:
这种问题应该在现场自己查。从操作的起点一直往下查。要根据图纸的原理和工作流程查。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I:
抱闸没打开,肯定是要求没满足,检查下常闭触点和常闭开关。

网友J:
如果保护回路必要信号都满足了就是主板问题!
顺藤摸瓜还是好办的!不过龙门吊涉及高空作业安全第一!

网友K:
上升和下降都没有,基本问题在于控制器输入和控制器上面,看有没有什么连锁条件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