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02-14):
有一台ABB ACS510 4KW变频器用在一拖三恒压供水控制,变频器启动到40HZ左右,水泵就开始震动,好像缺相一样,然后跳过流。不知什么原因。用3KW电机空载试验三相电压电流相等。

网友A:
先排除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

楼主:
没有问题,工频一直在使用。

网友B:
斜坡加速时间延长调整下?电机是否有轻微的卡塞堵转?

网友C:
如果工频在使用,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变频器参数是否从新工厂化复位后再调试一次,看看呢?

网友D:
怀疑电机轴承可能有问题

网友E:
反正电机不大,建议把电机 下来做一下绝缘保养,估计电机是存在漏电,轻微的漏电如果你不是用漏电保护,是可以正常运转的

网友F:
30HZ电机电流多少?,三相电压多少?

网友G:
我之前维修ACS510也遇到过同样问题,运行到30多HZ时电机抖动厉害报警过电流,经过反复排查,最后确认是模块其中一路触发脚不良,漏电很快,更换模块后故障排除,楼主若已将外部故障排除,不妨将模块拆下测量一下模块和驱动波形及驱动电压,或许会找到故障所在。Good luck!

网友H:
是否与V/F曲线有关或载波频率有关。

楼主:
这一故障是停电以后出现的,停电之前一直在正常使用。

网友I:
意思就是带负载能力不强么!你把钳流表挂上带负载,多试几次不就知道缺相不缺相,问题在哪了!

楼主:
在工控论坛总群里有人回复:是变频器的直流电压低引起的,我想也有可能,已经买了配件,到了以后换了试下。

网友J:
拆掉电机,变频器空转运行,测试下三相输出电压是不是平衡。如果平衡,就找个别的负载,带载运转,测试下三相电流是不是平衡

楼主:
今天修好了,变频器的2个主电容换了,然后检查发现主电源3P16A施耐德开关一相缺相,换了开关后正常。

网友H:
根据楼主描述,是主电源开关缺相所致,施耐德断路器好有此病。变频器一些故障的根源大都与电源异常有关,由于变频器整流电路的整流器件的非线性与离散性,不能保证所有整流器件的特性一致,将导致输入电压不平衡,由于变频器主回路大功率滤波储能电解电容的作用,变频器时输入电压不平衡,到额定电流时就趋向于平衡了。变频器输入电源缺相,将导致变频器中间回路直流电压降低,进而使变频器带载能力变低【重载时】,出现振动就是必然了。

楼主:
也许可能是ABB变频器偷工减料造成的,4KW变频器的主电容只有2个385v560uf的电容。一般的国产的变频器都有4个560uf或者680uf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