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4):
电机主接触器吸合后接触器就烧坏,去掉电机空试,接触器正常吸合主回路都正常。电机量绝缘正常,单项没有断路,相间没有短路,电机没量出问题,为什么接触器带电机就烧坏,更换的接触器和之前的电流大小都一样。

网友A:
是不是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B:
可换台电机试验一下,

网友C:
电机6条线接错了吧。

网友D:
星角启动。还是降压启动,电机功率要描述清楚。

网友E:
电机功率和接触器额定电流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6条线接错了吧。
电机都运行3年了,线没动过不可能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角启动。还是降压启动,电机功率要描述清楚。
星角,电机110kw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主接触器吸合后接触器就烧坏,去掉电机空试,接触器正常吸合主回路都正常。电机量绝缘正常,单项没有断路,相间没有短路,电机没量出问题,为什么接触器带电机就烧坏,更换的接触器和之前的电流大小都一样。
你更换的接触器和原来同一个品牌吗?是开机马上烧坏还是过一会烧坏?有没有测量启动时候的电流?

网友D:
其实描述的已经很恨详细专业,把怀疑可能出现故障的几乎都排除了之前能正常工作,110kw星角启动,你说是更换主接触器后出现损坏主接触器现象,当初为什么要更换住接触器?首先确认是接触器线圈烧坏,还是其它坏,电压等级错了吗?或是转换用的时间继电器有故障了,110kw接触器应该在二百多安以上,星角转换时间应该在10-20秒,一般吸合时震动很大,能是有个别接点松动都能造成主接触器损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空载时正常,因为控制电源这一相由于种种原因电机启动后电压偏低主接触器吸合不牢,方便把二次图发上来,考虑到以前能正常工作,估计控制方案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G:
星角转换时间可能短,应该在20-30秒,

网友D:
我们在参与论坛时不能轻易就提示更换一台试试,比如本贴,110kw电机很少有备一台的,更换一次很麻烦要动用起吊机械换装很困难的。一定要首先排除比较容易排除的部分,只有在确实确认是电机的问题时才能计划更换问题。

网友H:
重点是:损坏的是触点还是线圈?

网友I:
发个图片   你的描述有误导嫌疑,让人认为接触器有问题,而电机没问题
故障分析要从整个电路入手,接触器、电源、接线,等所有
我维修时。只听客户对故障现象的描述,例如本文我只采纳“电机主接触器吸合后接触器就烧坏“  ”更换过接触器“
其它都是废话,无用信息
换过接触器,那么说明原来电路要么不合理,或者接触器使用到寿命,10多年,或者吸合到次数了,寿命期限坏了,就有问题了
换过接触器,接线肯定是动过了,那就有接错线的嫌疑了

客户常见故障就是要么接线马虎了,要么接触器型号错了,如重新接线后 接线接错了  220v的线圈接成300v的了,六个接线柱搞错了,等等

由于水平的原因,客户现场电工,客户的维修工程师,对故障描述不一定准确,所以他们的分析只听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描述的已经很恨详细专业,把怀疑可能出现故障的几乎都排除了之前能正常工作,110kw星角启动,你说是更换主接触器后出现损坏主接触器现象,当初为什么要更换住接触器?首先确认是接触器线圈烧坏,还是其它坏,电压等级错了吗?或是转换用的时间继电器有故障了,110kw接触器应该在二百多安以上,星角转换时间应该在10-20秒,一般吸合时震动很大,能是有个别接点松动都能造成主接触器损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空载时正常,因为控制电源这一相由于种种原因电机启动后电压偏低主接触器吸合不牢,方便把二次图发上来,考虑到以前能正常工作,估计控制方案也不会有问题。
发现主接触器粘连了才换的,换之前量电机没发现问题,更换主接触器后启动瞬间就烧坏了,主接触器粘连,星角启动还没动作主接触器就烧了

网友D:
看来是主触点损坏,参照你发图片面对右侧,封星接触器有粘连现像吗?

网友I:
接触器灭弧不好,吸合不牢靠,线圈电压接对了么?   电源容量不足也是一个原因,启动瞬间电压骤降
控制电源用220v的吧 火线+零线,如线圈380,加个变压器220转380

附近是不是新加大功率设备了,一直运行

网友J:
 负载还是存在短路问题呀,你换接触器就是因为触点粘连,然后你换完接触器还是同样现象!可以证明你的设备原本就是因为负载故障造成的。如果负载没有问题的话怎么会触点粘连呢?就算电机匝间短路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电流呀!你瞬间就短路电流可是不小呀!仔细检查一下负载有关的电路吧,或者哪有碳化的现象,有时候碳化现象用表是测不出来的,一送电就可能导通!如果说一台电机存在匝间短路也不会将接触器触点损坏!只能说电机会发热。那么你确认电机和电机接口线没有故障的情况下,就要检查另一个接触器或有关的电路,包括电机接口线那一段电缆。这应该不难排除。
 我见过有的客户把电机线直接接在一个星片上的,那是因为有变频器所以只是变频器保护了。你这个既然哪都没有动,直接换的接触器!那么排除接线错误,就需检查旁边的那个接触器、热继电器、电缆、和碳化现象!

网友K:
控制电路动作正常,带电机起动即损坏接触器(触点粘连),则似乎可以怀疑接触器的性能。
电机可否空载试,情况如何?或者之前是否为空载试。
确认没有发生相间短路等情况。
起动时,接触器是否可靠吸合。

网友J:
 虽然相比之下,强电电路很简单。但有时也有诡异故障!见过接触器爆炸的,特别的响!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接触器爆炸最大的可能就是绝缘部分碳化,引起爆炸!所以,把绝缘部分细心检查也是个关键,在没有确认故障之前,别盲目上电,把电机回路三相分别先串上保险或六个灯泡(每相两个,因为一个耐压不够)。正常上电观察灯泡,如果特别亮那一定负载存在故障,进行排查!直至灯泡是暗光才可以恢复电路去掉灯泡。这样做以免再次烧接触器的触点!也安全。
  你这个电路最大的故障点可能有:(不抱括接错线,因为你说哪也没动)1、封星接触器故障:碳化、粘连、本接触器的上下口的电缆。2、从主接触器到电机端的电缆。3、电机接口有没有隐患!4、电机端子和接触器绝缘炭化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触器灭弧不好,吸合不牢靠,线圈电压接对了么?   电源容量不足也是一个原因,启动瞬间电压骤降
控制电源用220v的吧 火线+零线,如线圈380,加个变压器220转380

附近是不是新加大功率设备了,一直运行
把电机接线盒处接线甩掉试验正常

网友L:
主触点烧了,就是过电流了。接触器在动作过程属于重载分断或吸合,导致触点拉弧烧坏。星-角启动过程存在大电流的过程?

网友D:
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电机故障,检查流程完全正确。现在看来确实是电机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把过热换了就正常了,但带过热空试正常,量过热也没量出问题

网友M:
看来楼主的故障点已经排除了 ,就是热继电器的问题哦。

网友N:
回复 网友M:
热继电器 故障  为什么会空载时  正常呢?

网友O:
你把主回路的电气部分画下图上传

网友O: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只能算电流继电器不能用作于,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P:
热继电器问题吗?拆开看下里面什么样子了。

网友F:
按照楼主说的换了电流继电器工作正常,应该是电流继电器里面老化短路的可能……

网友Q:
以下是引用2019/2/15 10:44:27的发言:
热继电器 故障  为什么会空载时  正常呢?
同问?

网友Q:
引用 网友J:
 虽然相比之下,强电电路很简单。但有时也有诡异故障!见过接触器爆炸的,特别的响!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接触器爆炸最大的可能就是绝缘部分碳化,引起爆炸!所以,把绝缘部分细心检查也是个关键,在没有确认故障之前,别盲目上电,把电机回路三相分别先串上保险或六个灯泡(每相两个,因为一个耐压不够)。正常上电观察灯泡,如果特别亮那一定负载存在故障,进行排查!直至灯泡是暗光才可以恢复电路去掉灯泡。这样做以免再次烧接触器的触点!也安全。
  你这个电路最大的故障点可能有:(不抱括接错线,因为你说哪也没动)1、封星接触器故障:碳化、粘连、本接触器的上下口的电缆。2、从主接触器到电机端的电缆。3、电机接口有没有隐患!4、电机端子和接触器绝缘炭化现象!
没看懂,望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R:
电机应该是过载了吧,热继坏了不动作,接触器主触点通过的电流太大,燒接触器【触点黏连】就是必然了。

网友S:
根据描述,估计是热继电器存在缺相的问题

网友T:
热继电器坏了导致缺相?

网友R:
我觉得热继应该是偏相而不是缺相,如果是缺相电机是启动不起来的,这是指用一个热继的情况。如果用两个热继,若有任何一个热继有缺相,正如楼上所说【35 36楼】。我说的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U:
回复 网友P: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星三角启动接触器粘连故障,后来发现两个回路的热继设定都是总电流值,而它们所在回路电流只有一半,怪不得每次都是跳断路器,而热继不跳。

网友J:
 负载如果不存在严重短路故障是不会导致接触器上电瞬间就烧触点的,主要原因:电机接口处不良或对地。电机严重短路。封星接触器故障,绝缘的塑料接线端子碳化等,都可以造成一起动就烧坏接触器的触点。楼主描述的是上电就瞬间烧坏接触器的触点,请注意是瞬间就烧坏,而不是使用几次才烧。而且楼主描述的是:换新接触器的原因也是因为原接触器触点烧坏才换的,这就说明电路中存在严重短路或绝缘处有碳化现象!要先进一步排除故障所在。
我一般的情况下,在没有把握找到故障点之前,就要在接触器下口串6 个灯泡每相两个!串在接触器下口与负载之间,此时如果负载存在着短路,灯泡就会发出很强的光!如果负载不存在短路,那么灯泡通过电机回路应该发出暗光而不是正常的灯泡本身正常亮度!因为如果电机正常的话电流只是流过灯泡供给电机,而灯泡的电流远远小于电机,所以,根据灯泡这度就能观察电机负载有没有短路故障,不至于再次烧接触的触点。你们觉得可能多此一举、麻烦!但是如果没有清晰的思路,又找不到原因时,是有效的安全保障!绝缘碳化我遇到的不少。就这么简单的电路,如果没有人为的接错线的话,就是另一个接触器故障或电机回路故障,而且是严重短路,并不是电机匝间短路。电机匝间各路达不到一送电瞬间就烧触点的现象,所以要一步一步的排除。
我曾经发表过一个变频器的例子:一上电就跳闸!检查主回路啥事都没有!试几次都跳闸!又检查多次变频器也没有故障!是小型一体化IGBT!一体化IGBT正好档住电路板,看不见电路板的情况。后来无奈之下,我拆下IGBT.才发现原来是IGBT直流母线供电处正负极之间电路板打火打的是一条黑色的糊沟!造成电路板碳化!这是由于长时间打火没被发现所致!我清理了电路板上的糊沟,上点绝缘膏,这样处理后,变频器恢复正常!这样的电路板碳化,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只是一上电,这道碳化的沟才引起短路!从那时起,我就在试变频器的箱中,把三相380V串上6个灯泡!每相2 个,一个灯泡耐压不够!在修变频器时,上电观察灯泡,如果是暗亮或大亮一下就转暗,就可以放心的通过控制把三相里的灯泡短路掉,使变频器得到全电压!如果试变频器一上电灯泡特亮! 那一定是变频器主回路上有故障存在,这时就立即断电,检查变频器主回路,这样做安全,也不至于跳闸而使办公室的电脑来不及保存!
另一个例子是在客户那一起动变频器,随即一声距响!变频器内的接触器爆炸了。炸碎了都!我分析这一定是接触器的绝缘体碳化所致!否则接触器没有理由爆炸!而且还很严重!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过热有碳化现象是量不出来的。一上电就能导致故障。

网友V:
如果确定接触器没选错的话,有些电机量不出问题其实就是有问题的,换一台电机看看。

网友W:
过热主触点故障?

网友X:
接确器触点电流不够吧!换大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