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软件备份的用途

楼主(2019-02-15):
最近经常用一调试工具,要使用两个小软件。
原来是使用笔记本电脑来调试,但是这笔记本有几个人要使用,经常轮不到。
就想用个台式机来代替。但是软件的源程序找不到。
就只能使用备份笔记本的系统在台式机上还原。

网友A:
干工控的要是不会备份和还原系统,那将会是多麻烦的一件事啊

网友B:
这样不同机器之间ghost做,系统不会太稳定,还是争取找到小软件的安装程序为好。

网友C:
文件不大的一般备份3处,U盘,网盘,163邮箱的文件中心.

网友D:
软件还不好找吗?右键点击软件图标,打开文件位置,打开的地方是安装目录,实在不行直接把安装文件夹考走,以前游戏都是这么考走的,那边去一运行,版本是安装时的版本,更新一下就好了。(此方法可拷走已保存的登录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发现这小窍门还是很实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10年前开始使用的软件,人员早就换了几批,现在公司都找不到了。供应商有的也是新版本,要连工具和软件一起换,老板肯定不会出这个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试过,安装提示显示缺少环境文件,上网下载安装环境文件也不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这种方法部分软件可行
很多软件是不可以的,因为涉及到注册表。复制安装文件夹过去后运行会报错的!

网友F:
台式机硬件驱动和笔记本有点不一样,某些程序会报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软件还不好找吗?右键点击软件图标,打开文件位置,打开的地方是安装目录,实在不行直接把安装文件夹考走,以前游戏都是这么考走的,那边去一运行,版本是安装时的版本,更新一下就好了。(此方法可拷走已保存的登录信息)
你说的是那种绿色软件,就是不需要安装不在注册表留垃圾的.
其实不知道微软怎么想的,搞出个注册表这种不伦不类的家伙.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是10年前开始使用的软件,人员早就换了几批,现在公司都找不到了。供应商有的也是新版本,要连工具和软件一起换,老板肯定不会出这个钱。
十多年的,应该考虑升级换代了.
一并回(不分开混回复了),所谓的1键ghost还有系统之类的,慎用,纯版的ghost可能不更新了.另外可以考虑虚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没有出错,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