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5):
见过的大都是多级为主

网友A:
干扰磁环?
材料不行吧,充磁可能也不行.

网友B:
我觉得不可以,材料是有频率影响的。

网友C:
我未了解过。
或可参考有关“永磁转子”原理方面的资料。

网友D:
根本就不是同类

网友E:
应该磁力有很大的区别,之前拆开一个步进电机,里面的磁铁磁力很大的

网友F:
磁力差异会影响运行速度和扭力
这个还只是最直接的影响,其他潜在的问题估计更多。

网友G:
磁环磁场不够吧。

网友H:
估计转动的力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