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4404称重仪器

楼主(2019-02-15):
AD4404称重仪器,物料一条一条的过,秤体皮带前有一个物料光电,按start按键可以切换至动态模式,过一条物料时显示重量不变话,下一条物料再过去后显示下一条物料重量,按stop键可以回到正常模式,重量连续变化,现在突然不能使用动态模式了,按start后显示SQ ERR4,有没有师傅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手册说这错误是传送带上有外物,去除后重启.

楼主:
报警画面

网友A:
是的啊,start的时候传送带上有东西,才报的错.

楼主:
已经去除东西了,静态测的,重新校零点后就不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秤实现动态模式以后,BCD码输出的值保持不住是怎么回事?就是过一个物料虽然秤表显示重量了,但是离开之后秤显没变但是上位机读数还是变回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2个BCD码的模式,01F-1输出模式   01F-3连接模式

网友A:
解决了吗?变回去是什么意思?上位机是什么?连接模式选的哪种?

网友B:
没有碰到过。

网友C:
这都是一个系统组成的,传感器,控制器,人机显示,基本上要按故障代码去翻阅硬件手册维修,还要检查外部的东西,万能的方法就是用相同的配件进行替换法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BCD输出模式改的2就能保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