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5):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ET200通讯是最后一个站终端电阻打到ON时,怎么通讯不上,打到OFF时能通讯上。是什么问题(备注打到ON时倒数第二个站不能连上其他能连上)。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
另外,检查一下其它地方是不是有on的?

网友B:
是不是DP头进出口接反了?

楼主:
DP头没有接反两周前还是好的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C:
顺一下DP线路及终端电阻

网友D:
有没有改过程序,地址是不是有改变。

网友E:
我也碰到过,是不是接头潮了。

楼主:
地址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