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5):
说明:系统是AB的1769小(中?)PLC,采用两个CPU头,用环形以太网连接IO.
系统不是大家认可的冗余CPU,而是通过程序检测切换的热备系统.
热备生成软件厂家提供.
搭建步骤:
1. 设计热备系统;
2. 组态和编程独立(主)CPU系统;
3. 运行厂家提供的热备生成软件,生成热备程序(修改primary)和热备(peer)CPU程序;
4. 下载主和热备CPU程序;
5. 测试热备工作,各冗余切换和备用功能.
先上系统图:
然后这是系统io配置:

这是热备自动生成软件,先打开你编好的程序,然后一步步来(此处为了项目保密,未用实际项目文件):
这是包含自动生成的热备的程序:

网友A:
虽然很懵逼,不过还是要点个赞,学习了

网友B:
楼主把热备软件共享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热备软件共享下啊
手册版本有点老,凑合看吧.

网友C:
这个方案真好,点赞。本里想说为什么不挂1734,粗看了手册貌似只能是179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真好,点赞。本里想说为什么不挂1734,粗看了手册貌似只能是1794.
看样子您对ab的比较熟.等有空,我再分享1756真冗余的项目.请您多指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客气了,指教说不上,坐等你的分享吧。哈哈哈,前面跟经销商聊的时候谈到有很多集成商部署的1756的冗余都不能切换案例。

网友D(2019-03-27):
楼主的工具下载了,为啥我电脑同时 安装了rslogix5000 V20版本和 studio 5000 V31版本后,使用  rslogix5000 V20 组态硬件就出现致命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工具下载了,为啥我电脑同时 安装了rslogix5000 V20版本和 studio 5000 V31版本后,使用  rslogix5000 V20 组态硬件就出现致命错误。
有授权吗?是不是那个破了?
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E(2019-08-16):
热备软件2.8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备软件2.8版本的吗
看它写的好像是3.1的.

网友F(2020-06-20):
回复 网友C:
没配置好吧,现在的话用的都是1756-RM2增强型的冗余通讯模块吧,需要用到RMCT冗余配置工具吧,说的不对请大佬指正

网友G(2020-07-24):
1769的热备冗余适合要求不高的场所,因为无法带冗余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