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15):
电厂布袋除尘,共6组,每组5个喷吹阀,要有固定时间间隔喷吹。各位同僚们有没好的想法或者思路。给指导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具体怎么间隔法

网友B:
拿到工艺要求和设备配置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百度文库有一些比较详细介绍除尘工艺的介绍文章,可以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厂布袋除尘,共6组,每组5个喷吹阀,要有固定时间间隔喷吹。各位同僚们有没好的想法或者思路。给指导下,不胜感激
如果单单这个功能你应该用脉冲除尘控制仪,淘宝上有现成的产品,……

网友D:
顺控就行吧。或者定时器。

网友E:
正常就是个顺序动作而已

网友F:
30个脉冲,PLC点多的话够30个点循环,每个点驱动一个脉冲阀
点不够的话用11个点,6个分室点,5个脉冲点,分室点与脉冲点组合驱动一个脉冲阀
有点袋收尘器几百个提升阀与脉冲阀都是用这种组合的方式

网友G:
怎么个间隔吹啊,不够详细啊

网友H:
买个专用除尘脉冲板200块搞定

网友I:
如果实现楼主的描述的功能,用 便宜的表格控制器都可以,某宝大概200多

网友J:
买现成的脉冲板是最简便和省钱的办法。要几个点位可以自己自由选择,间隔时间调节也方便。

网友K:
离线的还是在线的呀,在线的很简单吧,离线的用PLC 很简单

网友L:
S7-300表示很蛋疼。

楼主:
回复 网友L:
感觉还可以,做好了的话。和你分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在线的,用12个点控制60个顺序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说的很对,想用300做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13个do点控制60个顺序脉冲,电气思路有了,差软件控制思路。大佬给指导下,大榭

楼主:
回复 网友D:
13个do控制60个脉冲。同学给个软件控制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是行家,我通过查找资料,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说的这样。能给提供个软件控制的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M:
布袋除尘方式大致相同,定时循环吹扫。

网友N:
钢厂、电厂除尘大致都采用这种布袋除尘方式。

网友O:
具体的工艺要求,及现场设备,不清